led灯珠如何接线

楼主(2023-07-12):
有下面的灯珠
想要把它用线接出去,像下图那样

需要用到什么工具,还是怎么搜索教程
网上只找到一款没有接线的灯珠,于是想自己接线,可是不知道搜索关键词

网友A:
材料:热缩管(直径2-3mm),2根颜色不同的线,焊锡丝。
工具:电烙铁,剥线钳。
步骤:1.将线的一头剥出线头,吃锡。
          2.LED灯的两条腿吃锡,分别焊上线。
          3.热缩管套在线上,盯到灯珠底部。
          4.用电烙铁将热缩管缩紧。

网友B:
如果没有焊接经验,还是有点小麻烦。先将引脚和线头涂上助焊剂,再上锡就容易多了。

网友C:
想测试着玩的话,直接找两节干电池串联,找两根线接到LED 灯珠上边,引脚长的那端接到电池正极上,短的那端接电池负极,灯珠就会点亮。

网友D:
找个万用表,通断档,直接怼,如果亮了 1:说明灯好着,2,你找到正负极了,如果不亮,要么灯坏了,要么正负反了。

网友E:
焊上一个电阻,控制亮度,估计在几K即可,再用软导线延长,连到电池上,即可

网友F:
LED,首先确认好两脚的正负极,只要这个确认好了也就是保证电源正负极和LED别弄反了;
然后LED就是根据电源的高低进行串联起来使用;
然后就是串一个合适阻值的电阻进去,电阻值选取R=(电源EC-灯珠电压Vled*n颗)/灯珠电流Iled
若是无电容滤波,则电流取值约为灯珠参数的70%即可

网友G:
如果是彩灯,要小心。别看一个灯珠的电压小。很多彩灯是几十上百个串联,直接接的220V,小心触电。

网友H:
长引脚为正极 短引脚负极 加上电阻

楼主:
问题已结,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