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像这种图实物该怎么连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7-12):
双面板,元件分两面安装的。

网友B:
cpu在正面,C1,R1焊背面。

网友C:
把电容跟电阻先在电路板的背面焊好,正面的腿剪短,再插CPU,只好这样了。

网友D:
如果PCB硬要这么画图,分两种情况吧
1、这个芯片有个底座抬高,上面插芯片,下面阻容焊接。
2、如果是面包板或者跳线连接,那你单独把RC拿出来,然后跳三根线到相应的地方就可以了。
这个板子画的确实不规范吧,元器件重叠。(我不是专门硬件的

网友E:
PCB不应该这么做啊,临时搭实验可以,做产品不能这样

网友F:
楼主这样布局。不从其它因数考量是可以的。但是得用DIP-40的IC插座才行。电解电容采用卧式焊接。(选型很重要,电容卧倒的高度不能高出IC插座的高度)

网友G:
这是不成熟的元件布局,通常是新手所为。哪怕用双面板,直插件也不宜两面安装。此图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网友H:
应该有IC插座,C1倒下安装焊接,空间刚刚好。

网友I:
这种布局,IC是直插的,R,C也是直插的,IC必须有座,而且应该是放在两个面上的。如果都放在一个面上,IC必须有座,R,C必须用贴片件。

网友J:
这种情况芯片是要一个座子的,电容选直径小于座子高度的躺平安装

网友K:
在另一面焊上去呀,然后把超出板面的部分剪掉

网友L:
给你来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