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t1632控制点阵LED总是多点少点的问题

楼主(2023-07-12):
大家好,我用stm8单片机控制ht1632推动点阵LED,总会随机出现多点或少点或点移到另一个点阵上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有无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我查过驱动波形是满足时序要求的,电源也没有干扰,为怕干扰,控制的三根上我都加上拉了,这问题真是百撕不得其姐,所以来问问有没有同路人遇到过的,先感谢大家问答,谢谢!

网友A:
片选信号检查一遍,同时片选(多点)?重复片选(少点)?片选错误(移点)?

网友B:
原因如下:
1、软件时序有缺陷。
2、硬件有受干扰。

网友C:
移位速度降下来一些,看看情况

网友D:
点阵和数码管驱动:消隐-段值-位值-延时这4个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