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原理图、pcb设计,但看不懂原理图

楼主(2023-07-13):
工作不方便看视频,有好的文档资料推荐一下吗

网友A:
得从电子基础开始学,电路分析 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这3门

网友B:
装个PCB软件,里面一般都有教程的。还有许多实例。

网友C:
先不着急,我们学的时候是先找一些什么信号发生器啊啥的,别人画出来的那种原理图,就是开源的,先要保证那些资料是正确的,然后就自己在软件上跟着画原理图,那个原理图跟着画倒是不难,难就难在画图软件的使用还有元器件库的导入,如果你是用比较专业的AD的话真的导入库啥的比较麻烦,现在大多数人为了偷懒应该都爱使用立创EDA,他因为有个自带的商场,元器件都可以直接搜,要方便很多,但是你不着急的话,能够沉下心来学习的话,建议还是学习AD,原理图能够照猫画虎画个几张之后开始画PCB,这个就要看教程了,但是这个画图的软件看视频真的方便很多,因为画面多,书籍资料的话就相对少而且繁琐了,画PCB主要就是模块化布线,按照原理图的布局来给PCB布局,然后就是一些布线规则,挺需要耐心的,特别是原理图复杂的时候,所以初学画PCB最好是先画一个布线少的原理图,把画PCB的流程过几遍再接触难的,其实要想看懂原理图就要学很多芯片,元器件,这个叫电路设计了,数电,模电是必不可少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知识储备。

网友D:
看不懂PCB还能挽救,看不懂原理图要学的东西就太多了。

网友E:
要是电路设计那就得学电力电子、数电、模电、电路等东西,要是单纯的画图那就买本书直接学protel或者AD咋用就行

网友F:
身边有个老师带一下,只要人不笨,还是可以达到一定水准的!

网友G:
原理图是基础,想设计PCB就要从原理图开始。

网友H:
PCB设计会涉及几个大方面的问题
1,原理图设计,这个跟你电路的设计有关,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之类的,数字电路不推荐深入,会就行了,可能以后工作中永远不会用到
2,软件应用,就是用AD还是PADS之类的
3,布线原理,就是元件要放哪里,走线宽度要多少之类
4,如果是工作,可能会涉及其它的东西,做贴片图,出坐标文件,出BOM表,钢网之类的

网友I:
从硬件开始学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着急,我们学的时候是先找一些什么信号发生器啊啥的,别人画出来的那种原理图,就是开源的,先要保证那 ...

学过数模,但忘干净了,AD也浅浅用过,但库是别人给的,照着放连线,现在都没印象了,我下班再试试吧

网友J:
你想要的都得一步步的来,先从最简单的PCB开始学,然后辅助学习元器件知识,至少能看懂三极管开关左右,什么放大电路就别看了。等后边才会慢慢的自然懂。学会了PCB那么你有口饭吃,饿不死 此时刚会PCB 月薪5000左右,一年后基本能翻倍。还能有点余钱。学习能力不错的话还能继续往电路设计方面发展。能基本吃得下单片机的系统原理图设计此时月薪能上10K以上,再考虑学习下单片机编程,先从51学起,再学STM32   ,到了这一步工作能上15K以上。工作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可能3年 5年一个阶段,就看勤奋程度了

网友K:
如果不知道如何阅读电路原理图,您需要学习电子学基础知识。

网友L:
静下心来,其实原理图就是连线

网友F:
有人带一下最快,缺乏基础,完全靠自己很难!

网友M:
看原理图需要一些数模点基础,可以去看看杨桃电子有相应的面包板教程,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原理,多看多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想要的都得一步步的来,先从最简单的PCB开始В缓蟾ㄖ霸骷叮辽倌芸炊芸刈笥遥� ...

我目前就是想在嵌入式这行干下去,钱不多但也不累

网友N:
模电数电看看就差不多了

网友O:
可以去嘉立创EDA那里看一些开源的资料入手还是比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