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51和keilc251能同时装在同同一台电脑上吗

楼主(2023-07-13):
keilc51和keilc251能同时装在同同一台电脑上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我就同时使用

网友B:
可以 直接装

网友C:
可以的,不同版本不要混装否则可能出问题

网友D:
学习 STC32 安装运行  c251  讲的比较好
    https://space.bilibili.com/49496 ... ondetail?sid=692694
STC32软件入门01-开发环境的安装
STC32软件入门02-工程文件的创建
【STC32软件入门】03-IO口输出模式的配置
【STC32软件入门】04-延时函数的设置
【STC32软件入门】05-IO口输入模式的配置
【STC32软件入门】06-外部中断INT0实验

网友E:
可以,但是要注意区分文件夹不然会崩溃

网友F:
建议安装在不同的硬盘分区。

网友G:
可以。建议一个文件夹里面再建两个文件夹,这样两个分开方MDK和C51就好了。

网友H:
代码提示可能有一个会失灵。

网友I:
当然可以,我KEIL2、KEIL4(编译ARM)、KEIL5(编译C251),这三个都装了,同时打开,互不干扰。

网友J:
MDK、C51、C251,3个版本共存,安装 到不同的路径即可。
打开项目时不再是双击打开,而是要通过菜单打开。

网友K:
可以的,只要安装地址不在同一个盘里面即可,当然也可以将这两个软件合并。网上有类似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