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制作一款录像机

楼主(2023-07-13):
手上有一个OV2640摄像头,然后想通过过STM32单片机来做一款录像机,就像行车记录仪那样的,把录下来的视频保存好SD卡里,然后把内存卡插到电脑上就 可以看到录下来的视频了,不知道这个想法STM32能不能做到,因为查了很久都没人做过,几大厂商也没有类似的东西,有的基本上都是照相机功能,所以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功能STM32能不能做?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好一点的方案?

网友A:
1、肯定能做;
2、不专业做;
3、市场决定产品。

网友B:
可以做,但也不是所有型号的单片机度能做,安富莱也有摄像头监控联网上传上位机或者lcd显示的例程(类似监控,你将传到上位机或者LCD改成文件系统就行)。另外单片机的摄像头模块像素不高,像素高的处理不过来(百万像素你单片机和sd卡刷新速度要多块才行),这拍脸拍一片肉色的摄像没啥市场的谁愿意做。

网友C:
1,能做
2,人家不做是因为有更好的方案,有专用的DSP处理,里面固化了ROM的,开发成本低,周期短
3,玩玩可以,想实用或者想量产,那就别想了

网友D:
能肯定是能的,只是功能性能没有那么好,而且配置可能也要相对复杂,应该大多数人不会想用的一种方案,建议用DSP的板子,MSP430也可以。

网友E:
这正是带有硬盘驱动器或闪存卡的监控摄像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