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中断的数值如何计算?

楼主(2023-07-13):
谢谢大家

网友A:
STC?  其较新版的工具中,有串口、定时器、等的计算工具

网友B:
不用算,给编译器让编译器来算。

网友C:
改行吧,这个对你来说太难了。

网友D:
找本51的书,仔细看看如时序,时钟那一部分就知道了,如果是STC的单片机,厂家提供的下载工具里就有计算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