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端口为什么输入低电平,不是上拉电阻

楼主(2023-07-13):
单片机端口为什么输入的是低电平0v呢?是因为3.3v的电压被10k的电阻完全阻挡了吗?有什么原理吗

网友A:
PA0输入端都接地了,如果不是低电平,那电路的所有理论要被推翻了。

网友B:
去学一下基础知识吧。如果把PA0与地之间的连线断开,串入一个开关,那么这个开关就可以控制PA0的输入电平了

网友C:
因为你直接接地了,如果你去掉地,就是你说的上拉电平(高电平)。

网友D:
这个确实是基础范畴内,单片机内部的引脚已经置0了,吸收的电流远大于10K电阻的流过的电流值,故外部引脚处PA0为0电位。实际上此处的电压值并不是绝对的0值,应有0.05-0.12V左右的,如果减小电阻值,此处的电压值会更高。一般普通的单片机引脚吸收电流最大不会超过120MA,有些才50MA左右。流过的电流在电阻上的压降自己计算。

网友E:
端口需要配置为输入, 这时候就相当于三极管B极或mos管栅极接地了.
上图10k电阻可拿走, 跟10K电阻没关系.

网友F:
这……IO直接与GND连接了,会一直保持低电平。如果IO强制用推挽模式输出高电平,芯片会发烫,严重时会烧毁芯片。

网友G:
你这么理解也行

楼主:
额。。还是不怎么明白,我该学点什么

网友H:
你这个不是和地线直接连通了吗?

网友I:
PA0和0直接短接了

网友J:
线与  懂的打懂

网友K:
如果接地还不是低电平的话,说明供电是-3.3V。

网友L:
pao与地串联?

网友M:
因为输入口接地了

网友N:
你都接地了,不是0V是什么?

网友O:
10k和线阻0R分压,肯定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