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过51单片机和stm32,直接学esp32可不可以?

楼主(2023-07-13):
大佬们,谈谈看法,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二者完全不相同,没有可比性

网友B:
用啥学啥,不用那么纠结。。。。。。

网友C:
这个看你ESP用什么开发学习了,如果是用python来学习ESP那可以的。可以去it项目网参考看看哪个资料。

网友D:
支持跳, 51 32 ,那都是没用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啥学啥,不用那么纠结。。。。。。

对,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不是学,学习是枯燥的,玩就完事了

网友F:
esp没有仿真器吧?只能像51那样瞎写,烧录以后等结果,但是寄存器太多,没法调试。STM32有仿真器,入门非常方便。

网友G:
认准一样,深入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H:
想的太多了。先选定一种,学起来试试。无所谓好坏,等你真正掌握了一种其他的都会融会贯通的。到时候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I:
可以     不用顾虑太多想学就学大胆去做

网友J:
如果你还是学生,不建议跳过。要循序渐进。

网友J:
如果你是从业者,就按项目需求去学,既然从业了相信不会是0基础,学啥都快,编程都是一样的套路。
如果你是爱好者,就无所谓了,想学就学,不想学就放下,啥时想学了再拿起来敲几行代码亮个灯啥的都行。

网友K:
只与个人的学习能力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跳, 51 32 ,那都是没用的东西

这样学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认准一样,深入进去就可以了

也就说,这样也可以的?我总怕万一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啥学啥,不用那么纠结。。。。。。

我主要觉得esp32性能很强大,而且联网也方便。

网友F:
怎么就是没人说仿真器问题,比Keil好用的编辑器太多了,写代码用Keil简直是遭罪,但是我搞ARM用Keil界面的RVMDK就是看重debug功能,如果没有仿真器我早就把Keil扔到九霄云外了。

网友L:
可以,ESP32+Arduino,其实主要学的是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ESP32+Arduino,其实主要学的是C语言。

谢谢大佬的鼓励

网友M:
应该不行,一步一步来

网友N:
51和STM32资料多,教学视频也多,适合初学者搞懂模式配置,参数配置,寄存器这些东西,跳过的话学习的路可能会难走一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支持跳, 51 32 ,那都是没用的东西

对,没钱途,别学

网友P:
可以,只要肯学,不会了现在大把的教程

网友Q:
STM32有仿真器,也很容易入手

网友Q:
嗯,看个人方向

网友R:
这种无解也无需解的无脑题必火

网友S:
目前,人们大多使用C语言来开发51和STM32系列单片机,开发ESP32也是如此。 所以,只要你想使用c语言进行开发,就可以直接开始开发ESP32应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种无解也无需解的无脑题必火

大佬,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一般要从老点的51开始比较好?

网友T:
可以呀,方向不同,看你的学习计划

网友U:
可以的 只是会比较难一些 ESP32基本都是讲解的一些框架结构上的内容,51是从最基本的寄存器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