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sp430f5529串口向电脑发送数据之串口引脚接图,用USB下载

楼主(2023-07-14):
msp430f5529要使用串口,让单片机发送数据到XCOM.2.6上,我下的是DMA和UART的例程,却没有任何反应,按理说说串口打开之后就应该有源源不断的数据出现在XCOM.2.6上的,我感觉是不是我硬件没接好,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是用的USB线做串口的

网友A:
最好直接用USB转TTL连接对应IO口,5529那个USB接口好像只能下程序,或者需要调节一下那些跳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直接用USB转TTL连接对应IO口,5529那个USB接口好像只能下程序,或者需要调节一下那些跳帽

我不知道怎么调节跳线帽,我搜到的内容也有说要调节跳线帽,但都没有具体说如何调节跳线帽,我没有身边没有USB转串口的工具,所以问一下可不可以有不用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