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仿真stc8h单片机的PWM输出看不到波形

楼主(2023-07-14):
有大佬知道keil能不能软件仿真显示PWM波形啊,想用stc8h1k08单片机的P54口输出PWM波形,但是身边没硬件测试,只有用keil测试了,但是我用官方例程都没有输出的波形,是keil问题吗还是官方例程有问题呀

网友A:
stc8h1k08A才有硬件PWM,stc8h1k08是没有的

网友B:
Keil是一款常用的嵌入式开发环境,它提供了单片机的软件仿真功能,可以在没有实际硬件的情况下进行代码调试和验证。然而,不是所有单片机的所有功能都能在软件仿真中完全模拟和显示。

对于STC8H1K08单片机的硬件PWM输出,Keil软件仿真可能无法直接显示波形。在仿真过程中,你可能只能通过查看寄存器的状态或使用调试功能来验证PWM输出是否按预期工作。

官方提供的例程通常经过验证,并且在实际硬件上应该能正常工作。但是在软件仿真中,由于无法模拟硬件的细节,可能会出现一些差异。因此,如果你在软件仿真中无法看到预期的PWM输出波形,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官方例程有问题。

为了确认硬件PWM功能的正确性,建议你使用实际的硬件进行测试。如果你没有可用的硬件设备,可以考虑与其他开发者或社区进行交流,了解他们在实际硬件上是否成功实现了PWM功能。另外,确保在使用Keil进行软件仿真时,已正确配置单片机的时钟、引脚和PWM相关寄存器。

总之,软件仿真有其局限性,对于某些硬件特定的功能,特别是与时序相关的功能(如PWM),可能无法在仿真中完全模拟和显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进行实际的硬件测试来验证功能的正确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c8h1k08A才有硬件PWM,stc8h1k08是没有的

STC公司没有STC8H1K08A这个型号。

网友C:
楼主可以直接下载STC官方的例子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h1k08A才有硬件PWM,stc8h1k08是没有的

没找到stc8h1k08A这个型号呢,而且我看官方手册说1k08是有PW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直接下载STC官方的例子验证。

用官方例程keil上也没有PWM输出,身边又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