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驱动怎么正常使用,感觉是我电脑问题,换我爸爸电脑就能正常使用

楼主:
刚接触不太清楚

网友A(2023-07-14):
就是一个简单的USB转串口驱动呀,应该都支持的。检查下驱动有没有正确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简单的USB转串口驱动呀,应该都支持的。检查下驱动有没有正确安装。

请问怎么算是正确安装的呢,我删了在官网也下过,还是不行

网友C:
这个没用过。碰到其它芯片,在win10系统中用最新驱动不行,卸悼后再装老的驱动才正常。

网友D:
看着驱动安装没有问题啊,你是怎么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删除重新安装,安装时连接USB接口,如果还是不行就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