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导出元件清单问题

楼主:
问题1,为什么同样数组和封装的元件 不归纳在一起。
问题2,如何按照顺序排列,比如电阻,电容,二极管等

网友A(2023-07-14):
问题1:所有各项都一样,才行。
问题2:对EXCEL来说,这还是问题么?

网友B:
仔细看,是不是其中一个10uF多了空格。另外一种可能,默认排序是当前图第1-2列和封装,但是你导出时是不是选择了其他排序关键字。

网友B:
刚才忽略左边的两个对勾了,你应该是comment和footprint排序,大概率comment里有看不到的字符或格式不同

网友C:
你两个10uF的的电容有别的描述不一样吧?

网友D:
10uF描述不一样,下面的前面有个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