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文件结构下面这2种语法区别?

楼主(2023-07-14):
这种写法    主函数里面多个H头文件      以及

这种写法什么区别    一个头文件配套C文件

网友A:
<>是优先从系统文件夹查找,""是在项目文件夹,也就是你自己的工程里面查找,对于现在的计算机来说,两者没有任何差异。

网友B:
用起来一样

网友C:
C语言是不可能被CPU直接运行的。它只是由平台(如KELL)将C翻译成汇编(机器语言),烧录到CPU后,你的程序才能发辉作用。
所以,只要C翻译出来的机器语言不受影响。怎么做,谁先谁后,都一样。

网友D:
"reg52.h"<reg52.h>两种就是路径不一样, ''是在项目文件夹下面, <>是在编译器文件夹下面, 其他一样的.

网友E:
用了双引号的就是以自己本地的优先查找;如果是双括号的就是默认系统优先查找此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reg52.h"两种就是路径不一样, ''是在项目文件夹下面, 是在编译器文件夹下面, 其他一样的.

仔细想了想,我在沙发说的不太严谨,如果系统文件夹和项目文件夹有同名h文件,两种写法是不一样的,<>会用系统文件夹里面的那个,“”用的是项目文件夹的那个。如果只有一个h文件,那么两种写法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