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欧姆阻抗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3-07-14):
求教一下50欧姆阻抗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不是算出来的,30欧姆阻抗传输功率最大,75欧姆衰减最小,两者互相妥协的结果,然后大家就都开始用了。

网友B:
好像当时苏用75欧姆,西方用50欧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当时苏用75欧姆,西方用50欧姆

西方一样用75Ω,损耗最小。

专业的才有发射需求,才用50Ω,个人发射虽然在ISM频段可以不申请直接用,但是功率都被限制在20dBm也就是100mW以下。

网友C:
50欧姆阻抗是一种常见的特定电阻值,常用于无线通信、射频电路以及其他高频应用中。这个数值是为了在特定的电路设计中提供匹配和最佳性能而选择的。

在电磁学和传输线理论中,50欧姆阻抗与特定的传输线结构和参数有关。具体来说,50欧姆阻抗是由传输线的特性阻抗(Characteristic Impedance)决定的。

特性阻抗是指在传输线上单位长度上的电阻值,通常用Z0表示。它与传输线的电感、电容和导体的几何尺寸等参数相关。对于理想的传输线,特性阻抗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Z0 = sqrt(L / C)

其中,Z0是特性阻抗,L是单位长度上的电感,C是单位长度上的电容。这个公式适用于均匀传输线,如同轴电缆或微带线。

对于50欧姆阻抗,通常会使用特定的传输线结构和参数来满足这个阻抗值。例如,对于同轴电缆,内导体和外导体之间的几何尺寸以及绝缘材料的特性会被选择和调整,以使得特性阻抗接近50欧姆。类似地,对于微带线,导线宽度、介质高度和介电常数等参数会被设计为满足50欧姆阻抗。

需要注意的是,50欧姆阻抗并不是所有应用中的最佳阻抗值。在不同的应用和电路设计中,可能会选择其他阻抗值,如75欧姆或100欧姆,以适应特定的要求和条件。

总结起来,50欧姆阻抗是由特定的传输线结构和参数计算得出的,用于满足特定电路设计中的匹配和性能要求。

网友B:
论坛里面高手多,学习了

网友D:
这个和PCB的叠层有关系,也和PCB走线宽度和是否内层有关系,你可以用SI9000这个软件计算,也可以用嘉立创的阻抗助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