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路板LCD1602和数码管引脚冲突了

楼主(2023-07-14):
我的单片机板子中,LCD1602和数码管引脚冲突了,就是让LCD1602屏显示的时候,数码管有一个总是亮着,怎么让亮着的数码管关掉

网友A:
没有硬件电路图无法给出准确有效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硬件电路图无法给出准确有效的建议。

那请问这种问题可以通过软件编程解决吗,还是说只能通过修改电路图来解决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说数码管用到P0口,然后LCD1602也要用到P0口,所以我使用LCD1602的时候数码管有一个一直会亮,我如果想在使用LCD1602的同时关掉数码管,可以用软件编程来解决吗,还是说只能修改硬件来解决。菜鸟求问!!!

网友B:
需要看你的原理图和PCB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种问题可以通过软件编程解决吗,还是说只能通过修改电路图来解决

这图是普中开发板硬件电路。开发板制造商为了在有限的硬件资源条件融入更多的演示功能,很难规避相互侵扰。有些开发板增加了一些插针跳线断开局部功能模块的电源以规避相互侵扰。但普中开发板这部分电路没有这个选项。也无法运用软件彻底消除。只能无视它的存在,并不影响目标功能的实现。

网友C:
研究一下:J2.6和U4.19、U4.1。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
把数码管位选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是普中开发板硬件电路。开发板制造商为了在有限的硬件资源条件融入更多的演示功能,很难规避相互侵扰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数码管位选关掉。

好的谢谢,有点思路,待会去试一试

网友E:
请将单片机所有没有使用的IO口全部设为高阻态

网友F:
普中用的是共阴极数码管
在写完LCD1602的命令/数据后立刻把P0脚赋0x00即可
令外要减少写命令/数据函数的延时时间
以下是写命令函数的例子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u8 i;
        LCD1602_RS=0;//选择命令
        LCD1602_RW=0;//选择写
        LCD1602_E=0;
        LCD1602_DATAPORT=cmd;//准备命令
        LCD1602_E=1;//使能脚E先上升沿写入
        LCD1602_E=0;//使能脚E后负跳变完成写入
        i=20;
        while(i--);//>40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