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入按键要不要接电阻

楼主(2023-07-14):
单片机输入I/o扣的按键,要不要接电阻呢?如果不接电阻,按下开关时(有时候一直按住),单片机会不会烧?

网友A:
不需要接电阻,除非线很长。

网友B:
按键接地时,51类的CPU的P1  P2等接口内部有上拉电阻,不接电阻没事,AVR和STM32类的要设置接口为输入模式时,也不用接电阻

网友C:
单片机输入I/O口的按键,要不要接电阻要看具体芯片型号。标准51芯片IO口在准双向模式不需要接电阻,而新型51内核1T芯片由于速度极快,在准双向模式时为了改善脉冲前沿上升速率要打开强上拉2个时钟时间,这就有可能带来损坏I/O口的风险。所以要不要接电阻要看具体芯片型号和应用场景,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输入I/O口的按键,要不要接电阻要看具体芯片型号。标准51芯片IO口在准双向模式不需要接电阻,而新型5 ...

STC15W204S要吗?

网友C:
建议串接330~1K的电阻

网友D:
板空间多就加,工业用一般要加

网友E:
上拉是要的,内部有了,可以省去外部的。

网友F:
接一个好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输入I/O口的按键,要不要接电阻要看具体芯片型号。标准51芯片IO口在准双向模式不需要接电阻,而新型5 ...

stc家,只要准双向,哪怕stc89,除了p0端口,都有2个时钟的强上拉时间,和型号无关。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C15W204S要吗?

你确保你代码里不会改成推挽模式就不需要加。反之,加了比较安心。

网友H:
不用接,调好IO口输出模式就行

网友I:
建议接入电阻

网友J:
为了安全可靠,建议按键串联一个300R~1K的电阻。

网友K:
在单片机输入/输出(I/O)连接扣的按键时,一般情况下不需要额外接电阻。单片机的输入引脚通常使用内部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来实现稳定的输入状态。这些内部电阻会将引脚连接到固定的电压,从而确保在按键未按下时,引脚处于已定义的逻辑状态。

如果你直接将按键连接到单片机的输入引脚,按下或释放按键时,引脚电平会发生变化,这样你就能够检测到按键的状态变化。单片机一般会提供软件中断或轮询的方式检测按键状态变化,使你能够作出相应的响应。

网友L:
需要接一个电阻

网友M:
我建议是接上拉电阻4.7K, 一个下接电容100n.

网友N:
如果是STC的51单片机,IO设置成双向模式,不用接电阻,如果是推挽模式,按键时间长了会烧。

网友O:
看板子原理图内部有没有接有,一般可以不接,但是接了肯定不亏

网友P:
是不是必须 ?肯定不是,安全措施是可以根据设计需要多加的,但多数不需要。
建议一直按住不如直接搞个自锁开关。

网友Q:
一般单片机的一些GPIO都带有上拉电阻。

网友R:
接电阻,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钳定电位,不让信号飘来飘去

网友S:
至少得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吧,电压在范围内一直按着不会烧

网友T:
一般不用接电阻,一般是按键的一端接IO口,另外一端接GND;如果是按键一端接3.3V,另外一端接IO口,可以接一个小电阻,也可以不接

网友U:
想要知道需不需要接个电阻, 你必须要知道接电阻的作用及其原理, 每个项目的应用环境都不一样, 所以只看一般需要接, 或一般不需要接都没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