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如何连接测试,是直接连接485还是ttl,不太懂,谢谢

楼主(2023-07-14):
这个板子如何连接测试,是直接连接485还是ttl,不太懂,谢谢

网友A:
显然是直连TTL。

网友B:
这和测试边的输出有关。

网友C:
你要联系画这个板子的人,这里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D:
板中间应该是个CPU,没看清型号,从ABCDEFG看这个板输出接了两个静态数码管,这个板应该是个电器设备的控制板,这个板还和另一个应该是按键板有SPI通迅,进行数据交换,中间画红线的几个接线孔,应该是烧录程序用的,这个板只要给12V直流电,应该就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中间应该是个CPU,没看清型号,从ABCDEFG看这个板输出接了两个静态数码管,这个板应该是个电器设备的控制 ...

谢谢,非常感谢,能请教一下,这个怎么需要连接485通讯,cpu是MC96F8316SM,红色圈出来的地方,原来是连接WiFi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要联系画这个板子的人,这里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不,这个接口距离单片机太近了,又没有485电平转换芯片,99%的概率是TTL,1%的概率画板子的人过于蛋疼,从单片机引线到485电平转换好了以后又引回到单片机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这个接口距离单片机太近了,又没有485电平转换芯片,99%的概率是TTL,1%的概率画板子的人过于 ...

在圈出来的地方接一个485,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E:
TTL就行,485芯片被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