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自制飞控代码分享

楼主(2023-07-14):
程序可以支持MPU6050数据读取、SPL06气压计读取、SBUS遥控数据读取、最多可以控制8路电机或者电调。写了PID算法,可以让无人机在控制保持稳定。
飞机是自制的,硬件和机械也是自己做的,
是本人设计一部分,硬件电路会在整理之后发出来。新人第一次发帖,还望各位大佬轻喷。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ys.h"

u8 report=0;                        //默认开启上报
int motor1,motor2,servo1,servo2;
float Setpitch=0,Setroll=0;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short temp;                                        //温度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s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delay_ms(1000);
        BEEP_GPIO_Init();
        Motor_PWM_Init(20000-1, 72-1);
        Servo_PWM_Init(20000-1, 72-1);
        TIM2_Int_Init(100-1,720-1);
        Motor_Unlock(1900,1100);
        BEEP_GPIO_High();
        FrSky_Uart2_Init(100000);
        Adc_Init();
        SPI1_Init();
        SPL06_Init();
        MPU_IIC_Init(); //MPU使用的IIC初始化
        while(MPU_Init())
        {
                printf("mpu error\n");
                delay_ms(200);
        };                                        //初始化MPU6050

        while(mpu_dmp_init())
        {
                printf("mpu dmp error\n");
                delay_ms(200);
        }
  PID_Init();
        BEEP_GPIO_Low();

        while(1)
        {

                int i;
                static float Baro_Buf[20];
                Baro.Org_Alt = SPL06_Get_Altitude();
                //气压原始数据缓存
    for(i=19;i>0;i--)
    {
        Baro_Buf[i]=Baro_Buf[i-1];
    }
    Baro_Buf[0]=Baro.Org_Alt;

//                printf("%f\n",Baro.Org_Alt );
//                delay_ms(100);
/********测量电池电压********/

                Get_Bat_Voltage();
                if(Bat_Voltage<11)
                {
                        BEEP_GPIO_High();
                }
                else
                {
                        BEEP_GPIO_Low();
                }
//////                printf("电池电压为 %f \n",Bat_Voltage);
///**********陀螺仪数据输出***************/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        printf("%f,%f,%f\r\n",pitch,roll,yaw);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if(report)mpu6050_send_data(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用自定义帧发送加速度和陀螺仪原始数据
        if(report)usart1_report_imu(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int)(roll*100),(int)(pitch*100),(int)(yaw*10));

}
/********     根据无线串口输入并调整pid   ********/
        PID_Update();

/********更新遥控器数据********/
                update_channels();

//                printf( "%d,%d,%d,%d,%d,%d,%d,%d,%d,%d,%d,%d\r\n",
//                                channels[0],
//                                channels[1],
//                                channels[2],
//                                channels[3],
//                                channels[4],
//                                channels[5],
//                                channels[6],
//                                channels[7],
//                                channels[8],
//                                channels[9],
//                                channels[10],
//                                channels[11]
//                         );
/********遥控器控制电机********/
                motor1=motor2=channels[0]/2+1000;
                //printf("%d\r\n",channels[0]);
                Motor_PWM_Set(motor1,motor2);
/********遥控器控制舵机********/
//                servo1=channels[1];
//                servo2=channels[2];
//    Servo_PWM_Set(servo1,servo2);

Setpitch=(channels[1]-988)/30;
if(channels[2]>1003 | channels[2]<1000){
Setroll =(channels[2]-1002)/30;
}

/********测试舵机********/
//        Servo_PWM_Set(1050,950);

//printf("%f,%f,%f,%f\n",Setroll,roll,Setpitch,pitch);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这样子能飞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