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四位串行,74HC595驱动两种不同方式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23-07-14):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mg.h"
uint8_t RecBuff[5] = {0, 0, 0, 0, 0};//定义5个数据组个绶冲读取串口数据,所有数组数据初始化为0
int a=9;
int b=6;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uart_init(115200);

  SMG_Init();
        RecBuff[0]=a;
  RecBuff[1]=b;

        while(1)
                {
//                        SMG_Display(1341);

                LED8_Display(3,1);
                LED8_Display(2,2);
                LED8_Display(1,RecBuff[1]);
                LED8_Display(0,RecBuff[0]);

//                LED8_Display(3,18);
//                LED8_Display(2,18);
//                LED8_Display(1,18);
//                LED8_Display(0,18);
                //delay_ms(1000);
         }

}

#include "smg.h"
#include "delay.h"

u8 SMG_Code[] =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Bleak White Spot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0xBF, 0xFF, 0x00, 0x7F
};//段码

void SMG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SMG_PORT_RC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MG_PIN;             //要设置的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Hz
    GPIO_Init(SMG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 */

    GPIO_ResetBits(SMG_PORT, SMG_PIN);  //将数码管端口拉高
}

u8 LED_table[19]={
          //共阳数码管段码“0123456789AbCdEF熄灭-”
   //    0    1    2     3     4     5     6     7    8      9    10(A) 11(B) 12(C) 13(D) 14(E) 15(F) 16(熄灭)17(-) 18(.)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0xFF, 0xBF, 0x7F };

         //     0.    1.    2.    3.    4.    5.    6.    7.    8.    9.
//      0x40, 0x79, 0x24, 0x30 ,0x19, 0x12, 0x02, 0x78, 0x00, 0x10;

u8 wei_table[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第一位至第八位位码

/****************************************************************/
//数码动态显示函数LED8_Display(),有形参x和y,无返回值
//x表示位选择,y表示欲显示的数码
/****************************************************************/
void LED8_Display(u8 x,u8 y)
{
  LED_OUT(LED_table[y]);//送出段码
  LED_OUT(wei_table[x]);//送出位码
  SMG_RCLK=0;
  SMG_RCLK=1;//RCLK产生上升沿A4
  delay_ms(2);
}

/****************************************************************/
//单字节数据串行移位函数LED_OUT(),有形参outdata用于传入实际数据
//无返回值
/****************************************************************/
void LED_OUT(u8 outdata)
{
  u8 i;
  for(i=0;i<8;i++)//循环8次
  {
    if (outdata & 0x80)//逐一取出最高位 1000 0000 b
      SMG_DIO=1;//送出“1”
    else
      SMG_DIO=0;//送出“0”
    outdata<<=1;//执行左移一位操作
    SMG_SCLK=0;
    SMG_SCLK=1;//SCLK产生上升沿
  }
}

void SMG_Output(u8 data)
{
    u8 i;
    for (i = 0; i < 8; i++)
    {
        if (data & 0x80)//按位与,先发送高位
        {
            SMG_DIO = 1;
        }
        else
        {
            SMG_DIO = 0;
        }
        data <<= 1;
        SMG_SCLK = 0;
        SMG_SCLK = 1; //产生一个上升沿
    }
}

void SMG_Display(int num)
{
    u8 digit[DIGIT_NUM], i, j;

    //将传入的数字转换为数组的元素
    for (i = 1; i <= DIGIT_NUM; i++)
    {
        digit[DIGIT_NUM - i] = num % 10;
        num /= 10;
    }

    for (j = i = 1; i <= DIGIT_NUM; i++, j *= 2)
    {
        SMG_Output(SMG_Code[digit[DIGIT_NUM - i]]); //发送显示数据
        SMG_Output(j);                              //发送显示位数
        SMG_RCLK = 0;
        SMG_RCLK = 1; //产生一个上升沿
        delay_ms(2);  //保持一定时间,否则数码管亮度较低
    }
}

//int main()
//{
//    int Clock_MHz;
//    float prev_roll;
//    /*定义一个RCC_Clocks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
//    /*调用RCC_GetClocksFreq获取系统时钟状态*/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
//    Clock_MHz = RCC_Clock.SYSCLK_Frequency / 1000 / 1000;
//
//    uart1_init(460800);
//    delay_init(Clock_MHz);
//
//    SMG_Init();
//    while (1)
//    {
//        SMG_Display(2021);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3-12-26):
我按照你第一种方法写的,但是位选没有起作用,4个数码管全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