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06充电芯片总是烧毁,几乎上电就坏,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3-07-15):
做了个IP5306的充电器,没有使用升压功能,所以Vout管脚就悬空了,只使用芯片的充电和电量显示功能,发现这芯片经常坏掉,几乎上电就坏,现象是只有一个灯亮,充电管脚只有1v左右,难道是不接输出电容就烧芯片吗,试过Vout接了22uf就不再烧了,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芯片设计Vout一直要接电池,电压不足就会升压充电,你不接就破坏了使用环境,你接22uf,它把22uf当电池了。

网友B:
是不是输出脉冲过高导致的MOS管击穿,后面加22uF电解滤波后,没有那个过压脉冲了,就不少坏了;
遇到过此类现象,输出并0.1uF,总是容易击穿,后来用2个10uF并联,就没这个现象了

网友C:
datasheet里面有的东西不要轻易删除,看这现象应该是Vin先生成Vout,然后用Vout给电池充电。你的Vout什么都没接,导致有高压尖峰脉冲烧毁内部MOSFET。

网友D:
不关闭升压功能你即使不用他也在升压输出。
所以你不接电容或电池的话会出现高反向电势,击穿内部的MOS管。

楼主:
多谢指导,确实是这个电容不能省,没有再烧片的现象了,就是这个芯片发热有些大,输入满载1.8A,温度有70度,背面就是电池,造成电池温度也升高到50度了,又无法调流,考虑安全性打算换IP530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