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参数问题

楼主(2023-07-15):
请问这几个参数的意思是什么,空调调试的时候什么情况下需要调到这些参数,感谢大伙

网友A:
未见程序全貌,不予置评

网友B:
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你了解电机吗?

网友C:
图1看起来是通过PWM占空比来控制电机转速,开关机
图2看起来是用一个模拟信号,比如电位器什么的来控制电机开关

网友D:
一些声明,为了调用时方便读写(可以看成是取别名),具体的内容F12一下就知道了。
看着就是声明一个pwm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