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译错误 error C132: '_display':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楼主(2023-07-15):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uint z);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76,0x79,0x38,0x3f,0};

uchar z,temp,t0,t1,bai,shi,ge,flag,flag1;
uint shu;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
                init();
                while(1)
                {
                        if(flag1!=1)
                                display(7,6,5,bai,shi,ge);
                        else
                                display(16,17,18,18,19,20);
                }
        }
}
void init
{
        shu=432;
        temp=0xfe;
        P1=temp;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1)
        {

}
if(t0==10)
{
        t0=1;
        temp=_corl_(temp,1);
        P1=temp;
}
                else
                {
                        if(t0%4==0)
                                P=~P1;
                        if(t0==60)
                        {
                                TRO=0;
                                P1=0xff;
                                flag=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if(t1==2)
        {
                t1=0;
                shu--;
                bai=shu/100;
                shi=shu%100/10;
                ge=shu%10;
                if(shu==398)
                {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flag=1;
                        P1=oxff;
                        TR1=0;
                }
        }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
                void delay(uint z)
                {
                        dula=1;
                        P0=table[aa];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b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c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5);
                }

                               错误的地方: sun.c(17): error C132: '_display':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有大佬能帮帮吗 谢谢

网友A:
不单是sun.c(17): error C132: '_display':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问题,还有诸多错误,仔细对照一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76,0x79,0x38,0x3f,0};

uchar z,temp,t0,t1,bai,shi,ge,flag,flag1;
uint shu;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1)
                        display(16,17,18,18,19,20);
//                        display(7,6,5,bai,shi,ge);
                else
                        display(16,17,18,18,19,20);
        }
}
void init()
{
        shu=432;
        temp=0xfe;
        P1=temp;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1)
        {
                if(t0==10)
                {
                        t0=1;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else
                {
                        if(t0%4==0)
                                P=~P1;
                        if(t0==60)
                        {
                                TR0=0;
                                P1=0xff;
                                flag=1;
                        }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if(t1==2)
        {
                t1=0;
                shu--;
                bai=shu/100;
                shi=shu%100/10;
                ge=shu%10;
                if(shu==398)
                {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flag=1;
                        P1=0xff;
                        TR1=0;
                }
        }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aa];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b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c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5);
}

网友B:
void init() 后面缺分号。

网友C:
错误提示是  DISPLAY    参数格式不对
按照先定义后使用原则,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uchar ,uchar ,uchar );
已经在MAIN函数前面了,可以直接写,但是要去掉程序中后的分号,加上一对大括号。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