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代码报警告 红叉#include "./SYSTEM/sys/sys. h"

楼主(2023-07-15):
这是为什么报警告?
是不是由于AC6的原因
#include "./SYSTEM/sys/sys. h"
#include ". /SYSTEM/delay/delay. h"

网友A:
你的项目路径里面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B:
程序应该是用标准库,SYSTEM是项目里的一个文件夹,SYS.H是STM32  IO口输入和输出的定义,感觉是错在:“. /SYSTEM/"  里的点

网友C:
缺少必要的文件,或这个文件在系统未知的路径里。

网友D:
正点原子专属套餐 sys,可移植性贼差

网友E:
没有必要文件

网友F:
试试把“ “ ”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