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中stm32单片机程序,头文件中报错uint8_t未定义

楼主:
这种情况为什么编译的时候不会报错,只在打开头文件的时候显示红叉
这个中情况会影响程序使用吗
该如何解决这个报错呢

求解答!!!

网友A(2023-07-16):
只要编译的时候不报错,不影响程序使用。

网友B:
uint8_t是c99标准类型,只要include<stdint.h>就可以用。

不要乱叫什么Keil,只有c51和rvmdk两个软件,c51不支持c99标准,永远也不支持。

搞stm32,那么你用的是rvmdk,是支持c99标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编译的时候不报错,不影响程序使用。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int8_t是c99标准类型,只要include就可以用。

不要乱叫什么Keil,只有c51和rvmdk两个软件,c51不支持c9 ...

谢谢指正,是我叫的不规范,是用的mdk,也在配置里勾选了c99标准,加#include<stdint.h>后没有报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