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外部中断INT0防干扰问题

楼主(2023-07-16):
用stc52外部中断INT0检测脉冲串计数,仿真没问题,但搭建实际电路实验时脉冲计数不准,想必是干扰造成的请问大家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实际电路是什么样子的?你的输入信号从哪里来?

网友B:
楼主c1容量不能太大,0.1uF大了

网友C:
脉冲最窄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是什么样子的?你的输入信号从哪里来?

是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信号频率是多少?幅度多大?阻抗多少?后面才能采用合适的电路

网友E:
1、R1C1的时常数应小于脉冲宽度。
2、INT0用单沿触发。

网友F:
这个不一定吧,你怎么能判断说一定是干扰呢,你用信号发生器试试,输入标准方波,有可能是你定时器不准造成的呢,我以前遇到过,就是定时器程序没有在读出数据以后清零,然后数据不准,仅供参考。

网友G:
要从脉冲源解决,比如加屏蔽壳,接地。

网友G:
脉冲传输线用屏蔽线。

网友H(2023-08-18):
要看传输的线多长,还是用示波器看一下。具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