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注册时出现问题You are not logged in as an 'Administrator' and
关闭

楼主(2023-07-17):
在官网上下了一个C51V961版本安装没问题 但在注册时出现图片的情况要怎么解决?注册不了,电脑是WIN10 64位 注册文件没问题我在另外台电脑上装了一次成功   这台电脑装了能前装了很多版本 但我全删除了 重新装这个版本就不行了 重复试了好多遍都不行 ,还有出现图片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望高手指点。
You are not logged in as an 'Administrator' and

网友A:
注册要以管理员身份启动keil。

网友B:
你没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C:
我开始也是遇到这个问题,鼠标右击KEIL图标,然后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D:
是注册软件和keil都管理员运行就可以了,这个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