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N波特率到921600就乱码

楼主(2023-07-17):
全志H3串口速率不够用,飞线飞了个CH340N,3.3V供电,速率460800及以下是可以的,到了921600接收出现乱码,是CH340N不行吗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传输距离及使用的线缆相关联,波特率不是可以随意提高的,你看看PC机的波特率最高是多少?串口的速率不够时需要换其它通信方式了。

网友B:
厂家的手册是能到2M,可以打电话问问厂家,025-84730668

网友C:
不要使用超过115200bps的波特率。

网友D: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抓取,以确定波特率是否在921600。

网友E:
这不是标准速度,串口标准最高115200,实际项目不要用超

网友F:
921600的波特率相对一串口芯片,尤其是内置晶振的CH340N来说,确实有点高了,虽然规格书说最高支持2000000的波特率,但误差太大了,所以会出现乱码。用外部晶振的CH340G/CH340T可能会好点,没测试过。

网友G:
你可以试试1mhz,1.5mhz,由于340的晶振是12mhz的,对921600的支持并不友好,而实际上大于500khz的传输,基本不会有人用传统波特率的倍率,而多用0.5mhz的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921600的波特率相对一串口芯片,尤其是内置晶振的CH340N来说,确实有点高了,虽然规格书说最高支持2000000 ...

CH340T也是最高2M,某一个宝买的模块,测试能到921600,1M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试试1mhz,1.5mhz,由于340的晶振是12mhz的,对921600的支持并不友好,而实际上大于500khz的传输,基 ...

对端速率就是921600,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传输距离及使用的线缆相关联,波特率不是可以随意提高的,你看看PC机的波特率最高是多少?串 ...

用其他U转串模块试过,921600可以互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手册是能到2M,可以打电话问问厂家,025-84730668

厂家说能到2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使用超过115200bps的波特率。

对端设备要求92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抓取,以确定波特率是否在921600。

替别人做的个小东西,没想到这么费劲,没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标准速度,串口标准最高115200,实际项目不要用超

实际就要求921600

网友H:
未必!
与整个串行系统部件有关。
例如:通讯双方的时基错差,线路电抗,电平幅度……

楼主:
CH340N太,921600波特率下,它的发送误差达到了7%,远远超过了手册上写的1.2%

网友I:
建议用高速USB转串口试试,CH9102X这个是型号,当然也不一定一定是你串口芯片的问题,因为有些和你接的电路啊,走线也有关系,因为速率大了嘛。只能建议试试而已。921600按道理也还好,不算太高,8M的波特率我都用过,定位芯片输出用的。只能你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