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样画单片机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23-07-17):
74HC245为驱动这样用对吗? 数码管全亮时位选G1/G2总灌入电流IO口能承受吗?

网友A:
Q1B缺电阻。

网友B:
除了Q1基极需要加个限流电阻,G1/G2要加三极管放大电路,MCU的IO的驱动电流不够驱动8段共阴数码管。

网友C:
51单片机接口低电平时输入灌电流,最大20mA左右,建议使用10mA左右,按照数码管共阴极的来看,每段红色的电压是1.8V,每段电流= (5V-1.8V)/(2*360)=4mA,  7段就是28mA,  可以加个NPN三极管驱动一下,只不过程序里的P2.0  P2.1的位选电平要反过来

网友C:
P0接口作为普通IO口使用时,为开漏输出,不能输出高电平,要加上拉电阻,这个电路要设计成共阳数码管,P2.0和P2.1接PNP三极管就行

网友D:
G1,G2直接驱动数码管不可取,用三极管需要接电阻,1、2个还好,多了不如再用一个245做驱动,我们用过,效果不错。如果是8个数码管,1片245比8个三极管和电阻的面积小

网友E:
1.数码管部分的网络标号放置的位置及方向不对,请参考一下正确的电路画法;
2.数码管的各个段及公共端应该加驱动,不能直接由CPU驱动;
3.蜂鸣器做好放在集电极驱动。

网友F:
用共阳比较好,因为,这样是0驱动亮,IC上的功率小。
取LED段电流 = 3mA,红色LED,点亮压降取1.3V,IC压降取0.2V。
限流电阻取 = (5V - 1.3V - 0.2V)/3mA,可取 1至1.2K。
每段都取,即用8个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接口低电平时输入灌电流,最大20mA左右,建议使用10mA左右,按照数码管共阴极的来看,每段红色的电压 ...

请问三极管该如何接?谢谢

网友G:
驱动数码管的图纸资料论坛以及网上还是很多的,自己搜索一下吧

网友H:
p2.7口出来需要接一个1k电阻再接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