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路由器9V 手机5V 改太阳能供电,哪种方案

楼主(2023-07-17):
家里的路由器9V 手机5V,选多大电压和功率的太阳板

网友A:
应该不能直接用太阳能板供电吧?需要买个配套的充电控制器和蓄电池。应该需要用12V的太阳能板

网友B:
取决于用电器的功率。再考虑日照时间、强度。

网友C:
太阳能->电池蓄电->降压

网友D:
简单呀,先算路由器一天的功率,加上USB功率,然后决定电池多少AH,太阳能板多少V 多少W,最后再画一升压或者降压电路,要做好一星期阴雨天的准备。电池容量的大一点。

网友E:
可以选择12V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输出电压,然后添加降压DC DC转换器以产生9V和5V轨电压。

网友F:
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了 ,首先算出路由器和手机充电的功率,然后大概估量一下需要多大的电池容量,电池容量要放大个一到两倍的冗余,以防阴天的时候续航不够,确定蓄电池的容量后再大概估算一下需要多大的太阳能板,一般太阳能的计算大概(这个是人家告诉我的)每平方米可以发出200-300W,然后每天计算5-6小时,最终就可以得到你要的蓄电池和太阳能板的数据。

网友G:
先把电充入蓄电池

网友H:
太阳能板要接充电控制器(我自己做的,带MPPT),接电池,我用磷酸铁锂电池,4并4串,12.8V 60AH,提供了一条12.8V的直流线路。电池板是17V 120W,充电电流8A,效率90%。

网友I:
太阳能板有那种直接稳压输出的,当然这个稳压不是说一直这个电压,比如是选5V的太阳能板,最大电压它能不超过5.5V,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太阳能板要接充电控制器(我自己做的,带MPPT),接电池,我用磷酸铁锂电池,4并4串,12.8V 60AH,提供了一 ...

能分享一下你的充电控制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能分享一下你的充电控制器吗?

简单点,用CN3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