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220V电风扇可以串二极管,降速吗

楼主(2023-07-18):
家用220V电风扇可以串二极管,降速吗

网友A:
先弄清电机旋转的原理。
如果是交流电机,你将电源弄成了直流,就不合适了。

网友B:
家用220V电风扇是交流,不可以串二极管降速。

网友C:
准备换电机吧

网友D:
老式的电风扇都睡穿个电感降速的,像一个变压器。

网友E:
不可以的,二极管会把交流电变成脉动直流电,只能用配套的调速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老式的电风扇都睡穿个电感降速的,像一个变压器。

现在可控硅调光器这么普及,没必要用电感了。

网友G:
整流电路 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正负变化的交流电压变为单向脉动电压的电路。 在交流电源的作用下,整流二极管周期性地导通和截止,使负载得到脉动直流电。

网友H:
就拿个1.2

网友H:
就拿个1.5u的风扇电容就可以降速了

网友I:
交流电机可以串电感串电容,串二极管是呵呵的。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串联一只电容或者电感,另外,可控硅调压也可以使用

网友J:
220V 交流电很危险。 未经培训,不应该尝试更改电路。

网友K:
最早都是用的串联电感方式调速,比如老式的吊扇。后来由于铜材上涨,大家又想出新的办法,串联电容调速,不过这种电容调速器没有原来的电感调速器耐用。坏的比较多。

网友L:
要不要使用半桥,改变MOS管导通占空比来调节转速

网友M:
问这个说明你对220v电机并不了解,220伏有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不熟悉的话还是别自己改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现在可控硅调光器这么普及,没必要用电感了。

用可控硅  风扇噪音很大  特别小档,有方法?

网友O:
串接一个1UF/450V电容就可以降速了

网友P:
拆过一个风扇调速开关,其实就是在回路中串接不同容量的电容(安规电容),以达到不同的转速,同理,串二极管不可取,可以串个电容试试。

网友Q:
这就是我当年刚学电路的时候同一个想法。给变压器串联了一个二极管,输出电压确实降低了。结果你懂了,变压器冒烟了。

可控硅也不是好的调速方案,但是便宜是真。

要获得良好的调速性能,只能上无刷电机或者三相变频。

串电容反倒是便宜好用的办法。

网友R:
家用220V电风扇可以串二极管降速不可调节,一般使用可控硅方式,连续可调。

网友S:
交流电电机不可以串二极管,改电机吧,我就是买了3相无刷直流电机,用退役的航模锂电池电池供电,充满一次可以用十几小时(风量不大时),无级调速,静音,效率高,不用拖线,随意移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N:
用可控硅  风扇噪音很大  特别小档,有方法?

不管可控硅还是电感,根本原理都是降压,让电机带不动负载而变慢,如果你懂异步电机的原理应该知道本就不是正经的做法,能用已经是最高评价了,小档有问题就别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