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选型问题

楼主(2023-07-18):
即热式电热水器测得电流15A,想串二极管半波整流降低电流,降低温度。二极管选20A的还是10A的
20A40V肖特基二极管10个串联。还是用1N5408并联7个

网友A:
20A呀,10A肯定是不行呀

网友B:
价钱不贵,二极管选20A。

网友C:
为何纠结:选20A的还是10A?
选参数是围绕某些目的进行的,如:
金钱?体积?功能?安全性?……
你从何处着眼呢?

网友D:
交流电15A,半波应该也是15A吧,用20A的吧

网友E:
很显然你是用在工频电源电路中,没必要使用肖特基二极管,普通硅管正合适,且不能多管串联,那会产生管数倍数的单管正向压降,电流乘以这个总压降就是消耗的功率,这显然非常不划算;多款并联也是不科学的,因为管子参数有离散性,很难保证电流均匀分配,个别管子过流或者过分接近它的极限参数就有可能发生,多管串联也有这个问题,虽然可以用并电阻来均压,那更要多消耗电能。我建议你使用工作电流40A、反向电压超过600V的普通硅管一个,很便宜(应该不到20块把),工频场合完全谈不上高速,快恢复是完全没必要的。

网友F:
你真实的需求是控制水温,一般廉价的即热式电热水器都是用可控硅元件来控制温度的,如果你的即热式电热水器没有控制温度的功能,可以设法加装,简单的二极管整流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网友G:
现在20A/1000V的整流二极管已经非常普遍了,很容易就能买到,价格也不贵

网友H:
最好不要用二极管半波大功率供电,对电网污染很大的,应该用可控硅,按周波数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