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MSP-FET430UIF is already in use

楼主(2023-07-18):
开始用CCS和UNIFLASH下载程序都好好的,他今天突然弹出来一个提示: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MSP-FET430UIF is already in use,怎么解决

网友A:
当下是不是第二次运行了?重复了。

网友B:
这个错误提示表明MSP-FET430UIF仿真器已经被其他程序占用了。你可以尝试以下几种解决方法:

重新插拔MSP-FET430UIF仿真器:将仿真器从电脑上拔下来,等待片刻后再重新插入。有时候重新插拔可以解决设备被占用的问题。

关闭占用仿真器的程序: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是否有其他程序正在使用MSP-FET430UIF仿真器。如果有,将其关闭。

重启电脑:有时候重启电脑可以清除所有的占用进程,使得MSP-FET430UIF仿真器能够重新被CCS或UNIFLASH识别和使用。

更新CCS或UNIFLASH版本:检查CCS或UNIFLASH是否有新的版本可供下载。有时候更新软件版本可以修复一些已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