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找不到设备 可能是焊接问题吗?

楼主(2023-07-18):
I2C通讯下的IC地址是0x88(最后一位写)因为pcb正反面画错,导致焊接时掰引脚,正面在下。驱动程序应该是没错的,因为检查设备时可以收到“无设备”的应答也就是1,所以I2C是可以使用的。现在找不到这个IC,可能是焊接问题吗?

网友A:
尝试用个 IIC地址扫描程序  看看会不会扫描出其他地址  万一芯片是非正品呢

网友B:
如果驱动程序没错,那肯定先检查焊接是否正确。

网友C:
解决方案:
1、查硬件线路,供电及各点电位正常。
2、再仔细阅读芯片手册。是否按手册要求做了。

网友D:
给个早期的C51的代码你参考,PT2314电源最好用8V,PT2314E可以用5V电源,二者均不支持3V3,上拉电阻拉到PT2314供电上

#include"..\source\audio.h"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g_Audio_Volume;
unsigned char g_Audio_Treble;
unsigned char g_Audio_Bass;
unsigned char g_Audio_Balance;
unsigned char g_Audio_Channel;
unsigned char code Volume_Buf[] = { 0, 2, 4, 6, 8,10,12,14,16,18,
                                   19,20,21,22,23,24,25,26,27,28,
                                   29,31,33,35,37,39,41,43,45,47,
                                   48,49,50,51,52,53,53 };
/*********************************************************************************************
Function: 此函数把一个字节数据输入到I2C总线上,并确认传输有效
*********************************************************************************************/
bit PT2314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temp = 0x00;
          bit Acknowledge = 0;
          for(temp=0;temp<8;temp++)
          {
                    PT2314_SCL = 0;
                    NOP;
                    NOP;
                         NOP;
                         NOP;
                    if(byte & 0x80)
                               PT2314_SDA = 1;
                    else
                               PT2314_SDA = 0;
              NOP;
                    NOP;
                         NOP;
                         NOP;
                    PT2314_SCL = 1;
                    byte =byte << 1;
          }

          PT2314_SCL = 0;
          PT2314_SDA = 1;
          NOP;
          NOP;
          PT2314_SCL = 1;
          NOP;
          NOP;
           while(!PT2314_SCL);
    if(PT2314_SDA)
                Acknowledge = 1;

          PT2314_SCL = 0;
          NOP;
          NOP;
    return(Acknowledge);        //Acknowledge = 1数据写入失败
}

//本函数进行命令写入,进行设置命令传输。
void PT2314_Write(unsigned char temp1,unsigned char temp2)
{
    unsigned char j = 5;
          PT2314_SCL = 1;    //输入设置
          NOP;
          NOP;
          PT2314_SDA = 1;
          NOP;
          NOP;
          while(!PT2314_SCL);
          PT2314_SDA = 0;
          NOP;
          NOP;
          PT2314_SCL = 0;     //I2C启动

          PT2314_Write_Byte(0x88);
    while(PT2314_Write_Byte(temp1 + temp2)&&(j--));  //写入失败反复写5次

          NOP;
          NOP;
    PT2314_SDA = 0;
    NOP;
    NOP;
    PT2314_SCL = 1;
    NOP;
    NOP;
          while(!PT2314_SCL);                //I2C结束
    PT2314_SDA = 1;
}

//本函数设置输入音频通道
void Set_PT2314_CHL(unsigned char temp_ch)
{
           unsigned char temp;
           if(b_PT2314_Lound)
           {
                      temp = temp_ch | 0x08;
           }
           else
           {
                      temp = temp_ch |0x0c;
           }
           PT2314_Write(0x50,temp);
}
//本函数设置音量衰减,音量增大为衰减量减小
void Set_PT2314_VOL(unsigned char vol)
{
           if(b_PT2314_Mute || (vol == 0))
           {
                      PT2314_Write(0x00,0x3f);
           }
           else
           {
                      PT2314_Write(0x00,(63 - Volume_Buf[vol]));
           }

}
/*********************************/
#if 0
void Set_PT2314_FL(unsigned char fl)
{
           PT2314_Write(0xc0,(0x1f - fl));
}

void Set_PT2314_FR(unsigned char fr)
{
           PT2314_Write(0xe0,(0x1f - fr));
}
#endif
/**********************************/

//下列函数设置高低音调
void Set_PT2314_TRE(unsigned char tre)
{
          if(tre <= 7)
          {
              PT2314_Write(0x70,tre);
          }
          else
          {
                    PT2314_Write(0x70,(23 - tre));
          }
}

void Set_PT2314_BAS(unsigned char bas)
{
          if(bas <= 7)
          {
              PT2314_Write(0x60,bas);
          }
          else
          {
                    PT2314_Write(0x60,(23 - bas));
          }
}

//此函数设置平衡
void Set_PT2314_BAL(unsigned char bal)
{
           if (bal > 7)
           {

                          PT2314_Write( 0xe0,(2 * (bal - 7)) );   //right
                          PT2314_Write( 0xc0,0x00 );
           }
           else if (bal < 7)
           {

                          PT2314_Write( 0xc0,(2 * (7 - bal)) );   //left
                          PT2314_Write( 0xe0,0x00 );
           }

                PT2314_Write(0xe0,0x00);   //声场平衡恢复居中设置
                PT2314_Write(0xc0,0x00);

}

/**************************************************************/
void Audio_Set_ALL(void)           //音效设置
{
          Set_PT2314_CHL(g_Audio_Channel);
          Set_PT2314_TRE(g_Audio_Treble);
    Set_PT2314_BAS(g_Audio_Bass);
    Set_PT2314_BAL(g_Audio_Balance);
    Set_PT2314_VOL(g_Audio_Volume);
}
/**************************************************************/

void Audio_Channel_SELECT(void)    //通道选择
{
           g_Audio_Channel++;

           if(g_Audio_Channel >= 4)
           {

                     g_Audio_Channel = 0;
           }

           if(g_Audio_Channel == DVD_MODE)
           {
                     DVD_POWER = 1;

           }
           else
           {
                     DVD_POWER = 0;

           }

           if(g_Audio_Channel == TUNER_MODE)
           {
               b_tuner_flag = 1;
           }
           else
           {
                      b_tuner_flag = 0;
           }

           Set_PT2314_CHL(g_Audio_Channel);
}
/**************************************************************/
void Audio_Volume_UP(void)         //主音量调节
{
           if(g_Audio_Volume < 36)
           {
                      g_Audio_Volume++;
           }
           Set_PT2314_VOL(g_Audio_Volume);
}
void Audio_Volume_DW(void)
{
           if(0 < g_Audio_Volume)
           {
                      g_Audio_Volume--;
           }
           Set_PT2314_VOL(g_Audio_Volume);
}

/**************************************************************/
void Audio_Treble_UP(void)         //高音调节
{
           if(g_Audio_Treble < 14)
           {
                      g_Audio_Treble++;
           }
           Set_PT2314_TRE(g_Audio_Treble);
}
void Audio_Treble_DW(void)
{
           if(0 < g_Audio_Treble)
           {
                      g_Audio_Treble--;
           }
           Set_PT2314_TRE(g_Audio_Treble);
}

/**************************************************************/
void Audio_Bass_UP(void)          //低音调节
{
           if(g_Audio_Bass < 14)
           {
                      g_Audio_Bass++;
           }
           Set_PT2314_BAS(g_Audio_Bass);
}
void Audio_Bass_DW(void)
{
           if(0 < g_Audio_Bass)
           {
                      g_Audio_Bass--;
           }
           Set_PT2314_BAS(g_Audio_Bass);
}
/**************************************************************/
/*
void Audio_Balance_RIGHT(void)     //平衡调节
{
           if(g_Audio_Balance < 14)
           {
                      g_Audio_Balance++;
           }
           Set_PT2314_BAL(g_Audio_Balance);
}

void Audio_Balance_LEFT(void)
{
           if(0 < g_Audio_Balance)
           {
                      g_Audio_Balance--;
           }
           Set_PT2314_BAL(g_Audio_Balance);
}*/
/**************************************************************/
/*void Audio_Lound_SWITCH(void)       //等响开关
{
           b_PT2314_Lound = ~b_PT2314_Lound;
           Set_PT2314_CHL(g_Audio_Channel);
}
/**************************************************************/
void Audio_MUTE(void)              //静音
{
           AMP_MUTE = ~AMP_MUTE;
           b_PT2314_Mute = ~b_PT2314_Mute;
           Set_PT2314_VOL(g_Audio_Volume);
}
/**************************************************************/
void Audio_Init(void)              //音效初始化
{
           g_Audio_Volume = DEFAULT_VOL;
     g_Audio_Treble = DEFAULT_TRE;
     g_Audio_Bass = DEFAULT_BAS;
     g_Audio_Balance = DEFAULT_BAL;
     g_Audio_Channel = DVD_MODE;

           Audio_Set_ALL();
}

#ifndef _AUDIO_H_
#define _AUDIO_H_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configure.h"

////////////////////////////////////////////////////////////////////////////////
//常量定义
#define  DEFAULT_BAL   7
#define  DEFAULT_TRE   7
#define  DEFAULT_BAS   7
#define  DEFAULT_VOL   12

#define  DVD_MODE        3
#define  AUX_MODE        2
#define  PC_MODE         1
#define  TUNER_MODE      0

//全局函数申明
extern void Audio_Set_ALL(void);
extern void Audio_Channel_SELECT(void);
extern void Audio_Volume_UP(void);
extern void Audio_Volume_DW(void);

extern void Audio_Treble_UP(void);
extern void Audio_Treble_DW(void);

extern void Audio_Bass_UP(void);
extern void Audio_Bass_DW(void);

extern void Audio_MUTE(void);
extern void Audio_Init(void);

#endif

网友E:
PT2314?也就是个音量控制,线路不复杂,不要焊在板子上,先建议焊电源线和两个通讯线

送八位命令看看它有没有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