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74HC573工作时管脚的输出电流?

楼主(2023-07-18):
新手自学51单片机,看书看到驱动数码管那一章。上面写51单片机驱动能力太差,要接一个74HC573锁存器来输出大一点的电流。出于好奇去查了datasheet,发现持续输出电流最高可达35mA, 考虑到数码管要使用5-20mA驱动,怕烧坏所以想知道这个35mA是什么情况下才能达到,锁存器管脚输出电流的大小和什么有关?

感谢大佬的耐心回答

网友A:
你这是本末倒置,应该计算限流电阻的阻值,让电流在合理范围内。

网友B:
锁存器管脚输出电流的大小跟芯片内部电路结构和材料有关,实际使用电流跟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C:
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功率为10W的限流电阻来保护电源电路不受过大的电流损坏。 限流电阻的计算方法是通过欧姆定律来计算限流电阻的阻值和功率。

网友D:
假设输出逻辑=0,实际内部是一个打开的开关管子,管子有压降,假设=0.3V。
这时从这个引脚引入的电流,就取决于外部元件。假设是一个LED(1.3V压降)+电阻(200Ω)+5V电源。
电流 = (5V - 1.3V - 0.3V )/200Ω = 18mA。这时芯片功率 = 18mA * 0.3V = 5.4mW。
芯片承诺35mA,是指当电流=35mA时,逻辑不受影响。你可以降小电阻试试。当电阻 = 50Ω时,你会发现:
1:输出电压会升高,不是0.3V了,可能是0.8V。
这时 I =(5V - 1.3V - 0.8V )/50Ω = 58mA。这时芯片功率 = 58mA * 0.8V = 46.4mW。 (多半不会坏)
2:芯片能承受的电流,不考虑逻辑的问题与芯片的温度关联性最大。
例如:当8个引脚同时加载了,承受的电流就要小一点。这时应考虑低于35mA使用。
外围环境冷,单个短时使用,电流可以大一点。用到50mA也可以。
我这样讲,其实就是告诉你。手册上给出的是个参考值,你可以根据应用实情,参考应用,不必受之索搏。
经验值:74HC573驱动数码管,用低电平驱动8个段,段电流取20mA之内,常温可长期使用。
1/4扫描显示使用时(4个数码管,每个显示时间只有1/4),取50mA。
高亮管取5mA。
关键点:要研读元件手册,参考手册上的元件参数设计。
靠谱的设计:需要做实验进行信赖性验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假设输出逻辑=0,实际内部是一个打开的开关管子,管子有压降,假设=0.3V。
这时从这个引脚引入的电流,就 ...

正解,小小驱动需要考虑的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输出逻辑=0,实际内部是一个打开的开关管子,管子有压降,假设=0.3V。
这时从这个引脚引入的电流,就 ...

谢谢大佬! 按您的思路在仿真里测了一下 确实很有用

网友F:
datasheet,发现持续输出电流最高可达35mA, 考虑到数码管要使用5-20mA驱动,怕烧坏所以通过电阻调节数码管电流最小值如5ma,考虑现示方式是动态的?还是静态?

网友G:
那是极限输出电流,实际驱动数码管一般一段就是几mA就够了,当然,大尺寸的电流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