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4725模块 Arduino程序原理图 DAC数模转换 I2C接口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MCP4725是低功耗、高精度、单通道的12位缓冲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具备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用户可使用I2C接口命令将DAC输入和配置数据烧写到EEPROM中,实现数模转换功能。
二、功能特点
12-bit分辨率;
I2C通信接口;
模块工作电压3.3V-5.5V;
提供产生正弦波的Arduino测试程序。
三、 硬件介绍和说明
板子尺寸:15.5*15.5mm
板子功能说明:
VCC、GND:电源输入;
SDA、SCL:I2C通信接口;
OUT、GND: 信号输出;
P1处的三个焊盘用于改变I2C地址(默认为0x60):拉低时为0x60,拉高时为0x61

简单测试方法:Arduino UNO板烧写测试程序,VCC、GND、SDA、SCL分别接UNO板上的5V、GND、A4、A5,VOUT、GND接示波器,可看到如下波形:

Arduino程序:
#include <Wire.h>//Include the Wire library to talk I2C

//This is the I2C Address of the MCP4725, by default (A0 pulled to GND).
//Please note that this breakout is for the MCP4725A0.
#define MCP4725_ADDR 0x60
//For devices with A0 pulled HIGH, use 0x61

//Sinewave Tables were generated using this calculator:

int lookup = 0;//varaible for navigating through the tables

int sintab2[512] =
{
  2048, 2073, 2098, 2123, 2148, 2174, 2199, 2224,
  2249, 2274, 2299, 2324, 2349, 2373, 2398, 2423,
  2448, 2472, 2497, 2521, 2546, 2570, 2594, 2618,
  2643, 2667, 2690, 2714, 2738, 2762, 2785, 2808,
  2832, 2855, 2878, 2901, 2924, 2946, 2969, 2991,
  3013, 3036, 3057, 3079, 3101, 3122, 3144, 3165,
  3186, 3207, 3227, 3248, 3268, 3288, 3308, 3328,
  3347, 3367, 3386, 3405, 3423, 3442, 3460, 3478,
  3496, 3514, 3531, 3548, 3565, 3582, 3599, 3615,
  3631, 3647, 3663, 3678, 3693, 3708, 3722, 3737,
  3751, 3765, 3778, 3792, 3805, 3817, 3830, 3842,
  3854, 3866, 3877, 3888, 3899, 3910, 3920, 3930,
  3940, 3950, 3959, 3968, 3976, 3985, 3993, 4000,
  4008, 4015, 4022, 4028, 4035, 4041, 4046, 4052,
  4057, 4061, 4066, 4070, 4074, 4077, 4081, 4084,
  4086, 4088, 4090, 4092, 4094,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4, 4092, 4090, 4088,
  4086, 4084, 4081, 4077, 4074, 4070, 4066, 4061,
  4057, 4052, 4046, 4041, 4035, 4028, 4022, 4015,
  4008, 4000, 3993, 3985, 3976, 3968, 3959, 3950,
  3940, 3930, 3920, 3910, 3899, 3888, 3877, 3866,
  3854, 3842, 3830, 3817, 3805, 3792, 3778, 3765,
  3751, 3737, 3722, 3708, 3693, 3678, 3663, 3647,
  3631, 3615, 3599, 3582, 3565, 3548, 3531, 3514,
  3496, 3478, 3460, 3442, 3423, 3405, 3386, 3367,
  3347, 3328, 3308, 3288, 3268, 3248, 3227, 3207,
  3186, 3165, 3144, 3122, 3101, 3079, 3057, 3036,
  3013, 2991, 2969, 2946, 2924, 2901, 2878, 2855,
  2832, 2808, 2785, 2762, 2738, 2714, 2690, 2667,
  2643, 2618, 2594, 2570, 2546, 2521, 2497, 2472,
  2448, 2423, 2398, 2373, 2349, 2324, 2299, 2274,
  2249, 2224, 2199, 2174, 2148, 2123, 2098, 2073,
  2048, 2023, 1998, 1973, 1948, 1922, 1897, 1872,
  1847, 1822, 1797, 1772, 1747, 1723, 1698, 1673,
  1648, 1624, 1599, 1575, 1550, 1526, 1502, 1478,
  1453, 1429, 1406, 1382, 1358, 1334, 1311, 1288,
  1264, 1241, 1218, 1195, 1172, 1150, 1127, 1105,
  1083, 1060, 1039, 1017,  995,  974,  952,  931,
   910,  889,  869,  848,  828,  808,  788,  768,
   749,  729,  710,  691,  673,  654,  636,  618,
   600,  582,  565,  548,  531,  514,  497,  481,
   465,  449,  433,  418,  403,  388,  374,  359,
   345,  331,  318,  304,  291,  279,  266,  254,
   242,  230,  219,  208,  197,  186,  176,  166,
   156,  146,  137,  128,  120,  111,  103,   96,
    88,   81,   74,   68,   61,   55,   50,   44,
    39,   35,   30,   26,   22,   19,   15,   12,
    10,    8,    6,    4,    2,    1,    1,    0,
     0,    0,    1,    1,    2,    4,    6,    8,
    10,   12,   15,   19,   22,   26,   30,   35,
    39,   44,   50,   55,   61,   68,   74,   81,
    88,   96,  103,  111,  120,  128,  137,  146,
   156,  166,  176,  186,  197,  208,  219,  230,
   242,  254,  266,  279,  291,  304,  318,  331,
   345,  359,  374,  388,  403,  418,  433,  449,
   465,  481,  497,  514,  531,  548,  565,  582,
   600,  618,  636,  654,  673,  691,  710,  729,
   749,  768,  788,  808,  828,  848,  869,  889,
   910,  931,  952,  974,  995, 1017, 1039, 1060,
  1083, 1105, 1127, 1150, 1172, 1195, 1218, 1241,
  1264, 1288, 1311, 1334, 1358, 1382, 1406, 1429,
  1453, 1478, 1502, 1526, 1550, 1575, 1599, 1624,
  1648, 1673, 1698, 1723, 1747, 1772, 1797, 1822,
  1847, 1872, 1897, 1922, 1948, 1973, 1998, 2023
};

void setup()
{
  Wire.begin();

  // Set A2 and A3 as Outputs to make them our GND and Vcc,
  //which will power the MCP4725
  pinMode(A2, OUTPUT);
  pinMode(A3, OUTPUT);

  digitalWrite(A2, LOW);//Set A2 as GND
  digitalWrite(A3, HIGH);//Set A3 as Vcc
}
//---------------------------------------------------
void loop()
{
  Wire.beginTransmission(MCP4725_ADDR);
  Wire.write(64);                     // cmd to update the DAC
  Wire.write(sintab2[lookup] >> 4);        // the 8 most significant bits...
  Wire.write((sintab2[lookup] & 15) << 4); // the 4 least significant bits...
  Wire.endTransmission();
  lookup = (lookup + 1) & 511;
}

pdf资料下载: MCP4725 12-bit

网友A(2025-12-17):
正在用这个芯片,打算移植到51上去,不知道好不好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