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位大神看看这是什么问题,使用STM32单片机中断让led灯反转,但是灯就是不亮

楼主(2023-07-19):
)K(I%FWVV6ZC@[J3)}K[HRX.png }$Z%`CHX44G5J_KVRV)CS.png   7P60N1%PV0@(38TE9QR$WU0.png   YYL`6)JC~8W@%CT@F{]OJHK.png

网友A:
硬件电路图传上来吧,确保硬件没有接错,不仅仅是灯的还有单片机最小电路部分的,确保单片机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可以先单独测试,先测试灯,一直翻转灯的颜色,看灯的电路是否能够正常控制,灯能够亮灭亮灭就说明灯的硬件电路没问题。在测试外部中断,仿真看能否进入中断,当这两个都可以正常运行的时候排除硬件问题,接下来要是还不行的话就可以考虑软件代码是否有问题

网友C:
用单步执行先测试电路没有问题,再解决软件中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