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标准库函数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3-07-19):
各位大佬们,我想问一下,在使用keil对32单片机进行编程时,STM32f103c8t6和STM32f103vet6使用的标准库函数是一样的吗?,我最近在看哔站的课,他用的c8t6,我的板子是vet6。

网友A:
向下兼容,c8的ve可以用,ve可用的c8不一定能用,比如DAC。

网友B:
选择单片机,同时需要选择对应的启动文件,这个主要和内存大小有关,还有一个编译的时候选HD MD的地方。

网友C:
如果是学习,关系应该不大,学好基本功能,其它的再摸索

网友D:
不一样!!!!
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哪怕是只有一点点不同,都有可能让你浪费好几天的时间去找问题库函数版本不一样,中断函数名也是不一样的
我就曾经搞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法进入中断,找前两天又找不到原因.........
推荐这本书,只要你从头一个一个代码的去自己写出来,STM32就算是入门了
其实STM32就是一个功能多点的8051

网友D:
书名忘记上传了

网友E:
名字一样,但是具体实现有差异,不用管,举一反三,自己思考就行,我用的C8t6,看的原子的战舰版视频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