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用STM32f103C8T6基于AD7705做的电压采集

楼主(2023-07-19):
向各位大佬求助求助!!!
做的是STM32f103c8t6加上AD7705的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采集的是0-5V的直流电压,精度要做到小数点后5位,实在搞不出来,请求大佬们帮帮忙指导一下思路

网友A:
多读【STM32f103c8t6】【AD7705】 的手册。

网友B:
搞不出来是什么意思?一点儿输出都没有,还是精度不满足要求?

网友C:
建议换成24位的ADC,AD7705是16位的,达不到小数点后面5位,换方案吧。

网友D:
10uV的精度?
精度跟分辨率不是一回事,一个24位的ADC只是有这个分辨率,但精度不是那么好调节的
调试用的万用表得4000大洋以上吧

网友B:
查了下AD7705是16位无误码ADC,那么5V/2^16=76uV,小数点后5位是10uV,楼主完全是痴心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