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壶调温电路,可以用可控硅吗

楼主(2023-07-19):
想把烧开一壶水的时间延长,能不能用可控硅调。

网友A:
一个字:能

网友B:
发热丝的就可以,电磁的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热丝的就可以,电磁的不可以。

家用热水壶还没奢侈到涡流加热吧。

网友D:
继电器它烧不开吗。便宜好控制。反正就是检测温度到了95度以后再等个几十秒嘛再关吗

网友E:
当然可以,可以加过零,甚至可以用PID算法。

网友F:
可以用可控硅的,如果不调档位,任意的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可控硅的,如果不调档位,任意的都可以。

可控硅是不是要加散热器

网友H:
当然可以,但要选合适电流的可控硅。

网友I:
听说现在用可控硅的过不了认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听说现在用可控硅的过不了认证

是无法通过EMC认证吧?这种认证在我们这不是强制的,安规认证是强制的,但是不管EMC,只管安全。

网友J:
安规其中一项就是EMC

网友K:
如果您想延长烧开一壶水的时间,可控硅(也称为晶闸管)是一种可能的调节方式。可控硅可以通过控制电压斩波的方式来调整电器设备的功率输出。

在使用可控硅进行调节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可控硅的额定电流和电压:确保所选用的可控硅的额定电流和电压适合您的应用场景。

加装散热器:由于可控硅会产生较大的热量,建议在使用时加装散热器以防止过热。

控制信号:可控硅需要外部的控制信号来调节输出功率。您可以使用微控制器或其他电路来生成控制信号。

安全性考虑:请确保在使用可控硅时遵守相关的安全规范,特别是在高功率应用中,要注意防止电器设备过载或短路引起的火灾和电击风险。

网友L:
可控硅本身并不影响EMC(电磁兼容性)认证的通过。EMC认证是确保电子设备在电磁环境中能够正常运行,而与设备使用的具体元件无关。

然而,如果可控硅或其控制电路存在电磁干扰或抗干扰问题,可能会影响设备整体的电磁兼容性。因此,在设计和使用可控硅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以确保EMC认证的通过:

电磁干扰:确保可控硅和其控制电路不会产生过多的电磁干扰,避免对其他设备或系统造成干扰。
抗干扰能力:确保可控硅和其控制电路具有足够的抗干扰能力,能够正常工作并不受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
接地和屏蔽:适当的接地和屏蔽措施可以减少电磁干扰的传,提高设备的抗干扰能力。
满足标准要求:确保所使用的可控硅和控制电路符合相关的EMC标准要求,以便通过EMC认证。
总之,虽然可控硅本身并不直接影响EMC认证的通过,但在设计和使用可控硅时需要注意电磁干扰、抗干扰能力、接地和屏蔽等方面的问题,以确保设备整体的电磁兼容性。

网友M(2024-08-14):
大功率不建议,小功率可以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听说现在用可控硅的过不了认证

开水器大部分用的都是可控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