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小车

楼主(2023-07-19):
#include "KE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type.h"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Beep.h"

int liftbi=0,rightbi=0;

unsigned int temp=0;
void GPIO_init(void)
{

    P3DIR &=~(BIT0+BIT1+BIT2+BIT3);   //P3.0-P3.3方向为输入            //红外检测
    P3REN |= (BIT0+BIT1+BIT2+BIT3);   //启动内部上下拉电阻
    P3OUT &=~(BIT0+BIT1+BIT2+BIT3);   //P3.0-P3.3为0,  下拉

    P2DIR &=~(BIT2);      //P2.2为输入
    P2OUT &=~(BIT2);      //P2.2为0

    P1DIR |= BIT0;          //1.0输出
    P1OUT |= BIT0;          //输出1
    P1REN |= (BIT1+BIT2+BIT4+BIT5);      //按键    //启用P1.1,P1.2,P1.4,P1.5内部上下拉电阻
                                         //启用P1.3内部上下拉电阻
    P1OUT |= (BIT1+BIT2+BIT4+BIT5);     //将P1.1,P1.2,P1.4,P1.5    上拉
    P1DIR &=~(BIT1+BIT2+BIT4+BIT5);      //将P1.1,P1.2,P1.4,P1.5 输入
    P1DIR |= BIT6;

}

void Motor_L(float left)
{

    TA0CCR2 = left;
}
void Motor_R(float right)
{
    TA1CCR1 = right;
}

void MotorSet(float L, float R)
{
    Motor_L(L);
    Motor_R(R);
}

void mode_0()
{
    long i,j;
    if((P3IN|0xf0)==0xf0)//0000
    MotorSet(37,23);
    if((P3IN|0xf0)==0xf1)//1110
    MotorSet(37,0);
    if(((P3IN|0xf0)==0xf2))//0010
    MotorSet(37,23);
    if((P3IN|0xf0)==0xf4)//10001111
    MotorSet(0,23);
    if((P3IN|0xf0)==0xf3)//01101111
    {
        MotorSet(37,23);
        for(i=0;i<30000;i++);
        MotorSet(0,0);
    }
    if((P3IN|0xf0)==0xf6)//11001111
    {
        MotorSet(37,23);
        for(j=0;j<30000;j++);
        MotorSet(0,0);
    }

}

void mode_1()
{
    while(1)
    {
        if((P3IN|0xf0)==0xf0)//0000
        MotorSet(37,23);
        if((P3IN|0xf0)==0xf1)//1110
        MotorSet(37,0);
        if(((P3IN|0xf0)==0xf2))//0010
        MotorSet(37,23);
        if((P3IN|0xf0)==0xf4)//10001111
        MotorSet(0,23);
        if((P3IN|0xf0)==0xf3)//01101111
            MotorSet(38,23);
            if((P3IN|0xf0)==0xf6)//11001111
            MotorSet(38,23);
    }
}

void P12_Onclick()
{
    while(1)
    {
       mode_0();
    }

}

void P14_Onclick()
{
    while(1)
    {
        mode_1();
    }

}

void P15_Onclick()
{
    TA2CCR0 = 32760;                        // 定义中断计数周期1s,时钟频率为32.768MHZ,32768 / 32768 = 1s
        TA2CCTL0 = CCIE;                        // TA0CCR0捕获/比较中断寄存器中断使能
        TA2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TASSEL_1,ACLK时钟源  MC_1,增计数模式
       // _enable_interrupts();
        _BIS_SR(LPM3_bits + GIE);
    while(1)
    {

    }
}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声明变量 i 是随时可变的,系统不要去优化这个值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OLED_Init();    //初始化
    OLED_Clear();   //清屏
    OLED_ShowChar(0,0,'X',40);
    OLED_ShowString(20,1,"ABC456",8);
    P1DIR |=BIT3; // 设置 P1.3为输出
    P1SEL |=BIT3; // 设置 P1.3为 TA0.2输出
    P2DIR |=BIT0; // 设置 P1.3为输出
    P2SEL |=BIT0; // 设置 P1.3为 TA0.2输出
    TA0CCR0 = 50; // 设置 PWM 周期
    TA0CCTL2 = OUTMOD_7; // 设置 PWM 输出模式为:7 - PWM 复位/置位模式,
    TA1CCR0 = 50; // 设置 PWM 周期
    TA1CCTL1 = OUTMOD_7; // 设置 PWM 输出模式为:7 - PWM 复位/置位模式,

// 即输出电平在 TAR 的值等于 CCR2时复位为0,当 TAR 的值等于 CCR0时置位为1,改变 CCR2,从而产生 PWM。其实模式2也可以
    TA0CTL= TASSEL_2 +MC_1; // 设置 TIMERA 的时钟源为 SMCLK, 计数模为 up,到 CCR0再自动从0开始计数
    TA1CTL= TASSEL_2 +MC_1;
    TA0CCR2=liftbi;
    TA1CCR1=rightbi;
    GPIO_init();

   //                            //使能总中断
  //  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LPM3方式休眠
    while(1)
    {
        if((P2IN|0xFB)==0XFF)
            P2OUT &=~BIT2;
        if((P1IN&0x04)==0x00)
        {
            if((P2IN|0xFB)==0XFF)
            {
                P12_Onclick();
            }

        }
        if((P1IN&0x10)==0x00)
        {
            if((P2IN|0xFB)==0XFF)
            P14_Onclick();
        }
        if((P1IN&0x20)==0x00)
        {
            if((P2IN|0xFB)==0XFF)
            P15_Onclick();
        }

    }

}

#pragma vector = TIMER2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定时器中断触发,P3输出口异或,电平翻转
{
    temp++;
    if(temp>=20)
    {
        mode_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