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f5529灰度传感器代码

楼主(2023-07-19):
求求大佬们,有没有基于msp430f5529的8路灰度传感器代码(8路以下的也行),谢谢啦

网友A(2024-07-19):
#include <msp430.h>

// 假设 ADC12MEMx 是用来存储 ADC 结果的变量,x 是 0 到 7 的数字
volatile uint16_t ADC12MEM0, ADC12MEM1, ADC12MEM2, ADC12MEM3, ADC12MEM4, ADC12MEM5, ADC12MEM6, ADC12MEM7;

// ADC 初始化函数

参照着这个往里面补充

void ADC_Init()
{
    // 配置 ADC12 控制寄存器 1
    // 设定时钟分频因子、SHS=0 (ADC12OSC)、CONSEQ=3 (单次序列模式)
    // 启用 ADC12, 禁用中断
    ADC12CTL1 = ADC12SHT0_2 | ADC12ON;

    // 配置 ADC12 控制寄存器 0
    // 设定参考电压和输入通道
    // 例如,选择 Vref+ 和 Vref- 作为参考电压,选择 A0 作为输入通道
    ADC12CTL0 = ADC12SREF_1 | ADC12INCH_0; // 从 A0 开始

    // 配置 ADC12 内存控制寄存器
    // 启用转换内存,选择序列模式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ADC12SREF_1 | ADC12IE | ADC12EOS; // 可能需要为每个通道设置

    // ... 为其他通道设置 MCTLx 寄存器 ...

    // 启动 ADC12 转换
    ADC12CTL0 |= ADC12ENC;
}

// 读取所有传感器值
void ReadAllSensors()
{
    int i;

    // 初始化序列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 循环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ADC12IFG & ADC12IFG0)); // 等待 A0 完成
    ADC12IFG &= ~ADC12IFG0; // 清除中断标志
    ADC12MEM0 = ADC12MEM; // 读取结果

    // 对于其他通道,你可能需要设置 ADC12CTL0 的 INCH 位来选择新的通道,并重复上述过程
    // ...

    // 假设所有通道都已经读取完成,这里只是一个框架示例
    for (i = 1; i < 8; i++) {
        // 设置 ADC12CTL0 的 INCH 位来选择新的通道
        ADC12CTL0 = (ADC12CTL0 & ~ADC12INCH_7) | (i << ADC12INCH_0);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新的转换

        // 等待转换完成并读取结果
        while (!(ADC12IFG & (1 << i)));
        ADC12IFG &= ~(1 << i);
        ADC12MEM[i] = ADC12MEM; // 假设 ADC12MEM 是一个数组或者结构体
    }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ADC_Init(); // 初始化 ADC

    while (1) {
        ReadAllSensors(); // 读取所有传感器值

        // 在这里处理或显示传感器值
        // ...

        // 延时一段时间再进行下一次读取
        //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