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IP3331驱动数码管问题

楼主(2023-07-19):
公司做数码管的,最近接了个单子,用AIP3331驱动数码管。AIP3331规格书上要求AD脚需要接出来,但我们的板子上AD脚没有接。现问题是,我们带AIP3331的数码管出给客户以后,客户上板发现有20%左右的数码管不亮,但用我们的测试机测试又是亮的。
我用Arduino扫了不良品的地址,发现从机地址一会儿是77,一会又是74。用工具分析I2C的通信内容,发现同一型号的不同产品在我们测试机上测试,点亮数码管的通信数据(主要是寄存器配置)的内容有些不太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AIP3331是双矩阵8×9点阵恒流LED驱动器,按道理只要硬件电路没错,只能在软件上找毛病。

网友B:
明显就是AD没接的问题
AD脚悬空了,电平就不确定了
AD收到高电平时,地址是77
AD收到低电平时,地址是74

网友C:
这种问题很难查。分析如下:
从质量体系考虑:
1、客户端有【20%左右】同一类故障,说明此批次产品都有问题。
2、公司【质量体系】失控,群体问题在内部控制失效。如果能证明是有效的,则问题发生在客户端。
3、【但用我们的测试机测试又是亮的。】说明,【客户】与【公司】之间存在了较大的差异。
4、理论上AB双方一定存在一个△差异。在产品设计时,必须给出一个消除差异的富裕度,相信公司设计时是有足够的富裕度的。
如果以前的批次是正常的,仅本次出现问题,则要检查本批次的原材、工艺发生了哪些变更?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异(追溯)。
5、去客户端查询差异发在何处。
6、追加产品信赖性实验,以提升故障的暴露。或间接证明问题在客户端。
……其它品质分析手段
从技术上考虑:
1、【发现同一型号的不同产品在我们测试机上测试,点亮数码管的通信数据(主要是寄存器配置)的内容有些不太一样】
证据是否有效,需要进行一步证实。
如你的发现所述:同一个画面的显示,在不同的产品,会出现两种表达方式(输入的数据不相同)。请用一帧客户的图像,用不同的驱动数据,再现证明一下。
2、设法证明硬件上不存在“假焊”。
3、设法证明电源是“干净”的或“不是太脏”,对通讯不会产生威胁。
……
信息量不足,暂时提供这些作为参考。
如有更多需要,可以联系本人。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就是AD没接的问题
AD脚悬空了,电平就不确定了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因为电平不稳定,但现在拿不到程序的源代码。我怀疑是我们的测试设备使用了地址扫描的方式,也就是不管是77还是74,都会被找到。但客户的测试机上只认74,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点不亮的情况。但与官方联系,又不给回复

网友C:
说明书上4/23页:18脚AD是【通讯接口地址选择端】,当取选择信号,浮空后如何选择地址呢?
说明书上5/23页最末:从机地址的低4bit【A2:A1】位由端口AD【18脚】的状态【接法】决定,具体如下:
说明书上6/23页头:
AD连接GND时,AD=00【A7-A0 其中的 A2:A1=00】
AD连接VCC时,AD=11【A7-A0 其中的 A2:A1=11】
AD连接SCL时,AD=01【A7-A0 其中的 A2:A1=01】
AD连接SDA时,AD=10【A7-A0 其中的 A2:A1=10】

如果AD浮空,则 A2:A1,即从机地址如何受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上4/23页:18脚AD是【通讯接口地址选择端】,当取选择信号,浮空后如何选择地址呢?
说明书上5/23页 ...

嗯嗯,在公号上看到官方给的回复了。错怪官方了,5号给了回复,说不能悬空,如果悬空,地址会变。没提怎么变化法,根据实测结果,大多时候地址任是0X74,偶尔会变到0X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