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tmel203是什么类型的芯片呢

楼主(2023-07-19):
谢谢大家

网友A:
能从网上找到芯片手册吗?

网友B:
ATMEL没有这个型号

楼主:
ATMLH203  这个没有查到手册和资料  但是我从芯片上面看 这个确实是这个型号的下面的丝印是84DM  GW    2203Y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从网上找到芯片手册吗?

没有找到  官网甚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L没有这个型号

确实 在官网找了一圈都没有 最接近的是atmel230

网友C:
应该是网络控制器与处理器

楼主:
补充一下 封装是SOP-8

网友D:
或许是某个厂家自己定制的芯片。像泰克示波器里面有些芯片就是厂家自己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