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读取25q64存储芯片

楼主(2023-07-19):
已经成功用51单片机点亮彩色液晶屏了,但是只能放一张图片。请问如何扩展25Q64系列存储芯片

网友A:
51单片机最多就能放一张128x160的65K色图片, QVGA240x320的65K色图片放不下去. 25Q64可以通过SPI来读取数据. 但要注意电平匹配.

网友B:
原则:用什么,研究什么!
知道存储量不足,就研究存储器,查存储芯片手册,答案就有了。
读手册!!!

网友C:
SPI接口,根据25Q64手册中的命令访问即可,FLASH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最多就能放一张128x160的65K色图片, QVGA240x320的65K色图片放不下去. 25Q64可以通过SPI来读取数据 ...

相关的程序有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接口,根据25Q64手册中的命令访问即可,FLASH都差不多的。

51单片机好像都没有硬件spi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好像都没有硬件spi吧

STC都有硬件SPI (STC89、STC90除外),没有的就用软件模拟。

网友A:
b站搜索学电, 其中有一个教学视频, 就是用51单片机读取25Q系列的Flash, 做的电子相框

网友E:
基本SPI通信而已,这玩意比AT24系列的EEPROM还简单

楼主(2023-09-10):
引用 网友E:
基本SPI通信而已,这玩意比AT24系列的EEPROM还简单

51单片机就不能玩彩屏吗。资料太少有没有相关程序

网友A:
51单片机可以玩彩屏. 外扩29C040就能装4个图片了.

QVGA_2.8寸

QVGA_2.8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