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单片机五路红外循迹小车程序

楼主(2023-07-20):
#include "driverlib.h"
#include "msp430f5529.h"

#define  p1_2   TA0CCR1   //占空比计数,用于控制占空比

#define  p1_5   TA0CCR4

void initpwm()
    {
         P1DIR |=BIT2+BIT5; //配置P1.2,5口为输出口

         P1SEL |=BIT2+BIT5; //开启1.2,5口的io复用输出pwm

         unsigned const PWM=100;//设置PWM周期参数100
         TA0CCR0 =PWM;   //设置PWM周期
         TA0CTL=TASSEL__SMCLK+MC_1;

         TA0CCTL1 = OUTMOD_7;

         TA0CCTL4 = OUTMOD_7;
    }

void turn_left()
{
    P1DIR |=BIT4;
    P1DIR |=BIT3;
    P2DIR |=BIT6;
    P2DIR |=BIT7;
    P1OUT |=BIT3;
           P1OUT&=~BIT4;
           P2OUT &=~BIT6;
           P2OUT|=BIT7;
          p1_2=75;   //1.4,1.3,1.2左轮
          p1_5=75;
}

void turn_right()
{
    P1DIR |=BIT4;
    P1DIR |=BIT3;
    P2DIR |=BIT6;
        P2DIR |=BIT7;
           P1OUT &=~BIT3;
           P1OUT|=BIT4;
           P2OUT |=BIT6;
           P2OUT&=~BIT7;
          p1_2=75;   //占空比为75/100,1.4,1.3,1.2左轮
          p1_5=75;//原本是0
}

void go_straight()
{
    P1DIR |=BIT4;
    P1DIR |=BIT3;
    P2DIR |=BIT6;
        P2DIR |=BIT7;
           P1OUT &=~BIT3;
           P1OUT|=BIT4;
           P2OUT &=~BIT6;
           P2OUT|=BIT7;
          p1_2=60;   //占空比为60/100
          p1_5=60;
}

void stop()
{
    P1DIR |=BIT4;
        P1DIR |=BIT3;
        P2DIR |=BIT6;
        P2DIR |=BIT7;
        P1OUT &=~BIT3;
        P1OUT&=~BIT4;
        P2OUT &=~BIT6;
        P2OUT&=~BIT7;
        p1_2=0;   //占空比为0/100
        p1_5=0;
}

void xunji()
{
    if(((P2IN & BIT0) && (P2IN & BIT2) && (P2IN & BIT3) && (P2IN & BIT4) && (P2IN & BIT5)) == 1)//全1 全亮
                {go_straight();}
    else if( (((P2IN & BIT0) && (P2IN & BIT2) && (P2IN & BIT4) && (P2IN & BIT5))== 1) && ((P2IN & BIT3)==0))//第3个灭(中间那个)
    {go_straight();}

    else if(((P2IN & BIT0) || (P2IN & BIT2) || (P2IN & BIT3) || (P2IN & BIT4) || (P2IN & BIT5))==0)//全0 全不亮
        {stop();}

        else if( (((P2IN & BIT4) && (P2IN & BIT5) && (P2IN & BIT3))== 1) && ((P2IN & BIT0)==0))//第一个灭
               {turn_left();}

        else if( (((P2IN & BIT0) && (P2IN & BIT3) && (P2IN & BIT4) && (P2IN & BIT5))== 1) && ((P2IN & BIT2)==0))//第二个灭/
        {turn_left();}

        else if( (((P2IN & BIT0) && (P2IN & BIT2) && (P2IN & BIT3))== 1) && ((P2IN & BIT4)==0))//4灭

                {turn_right();}

        else if( (((P2IN & BIT0) && (P2IN & BIT2) && (P2IN & BIT3) && (P2IN & BIT4))== 1) && ((P2IN & BIT5)==0))//5灭

        {turn_right();}

        else stop();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initpwm();
        P2DIR &=~(BIT0+BIT2+BIT3+BIT4+BIT5);
            //红外输入
        P2REN |=(BIT0+BIT2+BIT3+BIT4+BIT5);
           //设置上拉电阻
        P2OUT &=~(BIT0+BIT2+BIT3+BIT4+BIT5);
           //设置初始值为高电平

while(1)
{
   xunji();
}

}

原理图:无
仿真:无
代码(仅供参考):

网友A(2024-06-22):
请问编译的时候出现product msp430.driverlib is not currently installed,是什么原因,我还从官网又下了一遍msp430driver,但是好像不太能识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编译的时候出现product msp430.driverlib is not currently installed,是什么原因,我还从官网又下了一 ...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和前面的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