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他的数码管一个亮一个不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7-20):
请问我这个51单片机,他的数码管一个亮一个不亮是怎么回事,怎么让1后面的那个数码管变亮

1后面我也是要显示一个数字,但是很暗,看不清

1后面我也是要显示一个数字,但是很暗,看不清

网友A:
首先确保数码管是不是好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根据你数码管极性去测试数码管是否正常。如果数码管能正常亮那就是你程序没写对,如果不正常那就直接换数码管就好了。

网友B:
你先单独点亮后面这颗LED,如果能正常显示,就说明你之前的软件分配给这颗的时间太短了,导致亮度不够;否则检查LED是否坏了

网友C:
首先确定是什么显示电路,动态扫描的还是静态显示的;是静态电路的话,每个段电流控制在10MA,即可,如果亮度不均匀,应该是限流电阻的问题;如果是动态扫描的,电流基本接近30MA,一是确保限流电阻正常,二是扫描必须工作正常,否则,就会出现某些段较亮,某些段不亮。

网友D:
把电路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如果是扫描的,很可能像前面说的,扫描分配的时间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