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图中这个运放起到了什么作用?

楼主:
LPA_AU_IN是一个输入,请问这个图里的信号经过TL074ID芯片处理以后的IN1是什么样的?谢谢各位

网友A(2023-07-20):
缓冲并且倒相。

网友B:
反相放大器,输出信号的直流电平为6V

网友C:
反向,1:1放大

网友D:
信号反向输出,信号电压偏置是6V,BAT54S限制信号幅度在地和+V之间。

网友E:
交流反向放大,放大倍数是 1。

网友F:
将输入信号的直流成分,定位于6V。
原理:EC52去除了输入信号中的交流成分;
运放3脚+6V,将直流+6V叠加于输出信号中。(输出是以+6V为中心的交流信号)
D1,在这里意义不大(它将输入信号中超过运放电源电压的异常波峰傍路到电源中去,但输入还有R13=20电阻限流,D1几乎无法发恢作用)。
其它:1:1的倒相器。

网友G:
交流信号放大,输出应该是以6V为中心的一个上下波动交流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信号反向输出,信号电压偏置是6V,BAT54S限制信号幅度在地和+V之间。

根据运放虚短原理,BAT54S在这里毫无意义。这种错误太常见了,以至于不影响正常工作的错误也可以称之为feature。

网友H:
原理图中GNA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原理图中GNA是什么

模拟地

网友J:
EC5通交流阻直流。D1限幅。IN1数值不可能小于0,运放没有提供负电源。IN1输出范围在0.几V到10V左右之间,且数值满足IN1=2*6V-1*LPA_AU_IN=12-LPA_AU_IN。也不一定是以6V为中心的波形。

网友K:
该电路是一个输入反相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J:
EC5通交流阻直流。D1限幅。IN1数值不可能小于0,运放没有提供负电源。IN1输出范围在0.几V到10V左右之间,且 ...

看大家答案都不自信了,简单仿真试试,仿真结果我是正确的vo=12-vi,输出只能在0.5-10.4V之间,是一个靠近高端的波形,DC不是AC;正弦信号最大输入VP4.475V,否则失真。实际值和仿真值有偏差,但是应该可以作为参考;并且信号频率也需要考虑,会影响放大倍数和相位差。
这不是一个反相器,缺一个零件。输出端再串一个电容才能叫反相器,如果相位敏感,那么输出和输入也不是刚刚好180度相位差。
输入电阻20K多一点,偏置电压6V接法也不好,没有实际经验,只能个人觉得这个电路不是太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看大家答案都不自信了,简单仿真试试,仿真结果我是正确的vo=12-vi,输出只能在0.5-10.4V之间,是一个靠 ...
仿真结果我是正确的vo=12-vi

你是错误的。假设vi为0V,vo应为6V。
正确的应该是vo=6-vi

网友M:
将输入的交流信号隔直后,经过放大器放大1倍。然后输出的交流信号是以6V为基准的波形。D1起的钳位的作用,放置输入信号过大,保护运放的。

网友N:
1:1的反方向器,“集成运放减法电路”,EC52阻挡了直流信号,但是又叠加了个“+6x2=12V”的直流信号,因为是减法电路,同时BAT54S对输入信号有“钳位”效果

网友O:
作用是在输入的交流信号, 加上6V输出, 简单而言它是个Level Shifer, 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