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额定容量问题

楼主(2023-07-20):
设备用5V开关电源供电,直流电流平均在200毫安左右, 用充电宝给设备供电一天,需要用多大额定容量的充电宝。

网友A:
200mA*24h=4800mAh,这好像是小学数学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mA*24h=4800mAh,这好像是小学数学问题。

没考虑效率及损失,建议4800/0.8=6000mAh,如果再考虑有虚标的情况,建议8000-10000mAh的

网友C:
200*24=4800mAH,简单计算。
不过要注意:
1、充电宝标称的是电池容量,电池是3.7V的,而输出是5V,还有升压效率问题,效率用90%(实际可能更低)计算,大约的计算(认为电池电压一直是3.7V),5*4800/3.7/0.9=7207mAH。
2、充电宝容量大部分都虚标,所以你可能要用一个标称10000m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