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125IC电路问题

楼主(2023-07-20):
想请教一下,这个是DK125手册里的典型电路应用图;
1.这个125的1脚接的GND是不是整流桥整流后的负极?
2.这个125的4脚的VCC的供电是怎么供的?他接的是光耦的接收端怎么会有电给IC呢?
3.次级线圈后面这些电阻电容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A:
1)是

2)VCC是125的输出,你把它理解成输入是不对的。

3)R6、R7分压网络决定了输出电压,C8是防自激。其他红框内的元件不是必须的。

网友B:
1.DK125的1脚接的GND是整流后的负极,热地端
2.DK125的4脚是内部自供电滤波电容接口,也为光耦提供电源。
3.可调稳压管TL431的稳压值+1.2V=V_UOT。这部分电路可以简化。

网友C:
dk125采用自供电技术不需要变压器反馈绕组供电,4脚接了一个滤波电容,光耦从4脚取电给3脚

网友C:
看清楚GND整流桥这边是热地,输出GND是冷地,DK125采用自供电技术不需要变压器反馈绕组供电

网友C:
125这边是热地,输出哪边是冷地,125采用自供电不要变压器反馈绕组供电,4脚vcc接了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D:
125采用自供电不要变压器反馈绕组供电,4脚vcc接了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E:
125负极是接整流滤波EC1负极,4脚VCC是125内部产生的。次级后面的二极管整流,EC7滤波把高频交流平滑成直流电压。

网友E:
R8 给光耦供电,R4与光耦并联给TL431供电,R5与C8组成补偿网络使电源工作稳定,R6和R7构成电压反馈环路,调整其中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压。